[技术问答] 串口发送浮点型数据的话要怎么处理?

楼主(2022-09-10):
口发送浮点型数据的话要怎么处理?,把一个浮点型数据拆成四个八位的数据来发送吗?
这样分开发送的话数据的话,那我在上位机处理单片机发送的数据的时候因为数据是一直在不停的发不停的收的,我怎么知道要把哪四个数据在结合起来呢?

网友A:
处理成字符串发送

网友B:
转换成字符发送

网友C:
做一下数据处理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可以%f,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E:
可以把它转一下,就好处理了

网友F:
你是一只在做串口发送数据么?

网友G:
可以用定时器的方式,判断这包数据是否接收完成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用DMA的方式吧,发数据就很快

网友I:
属实,不好把四个数据合在一起,主要是不好判断

网友J:
你把它放在一个buf里呢?然后做个协议发送

网友K:
上位机好像也很麻烦啊,你这一直发送来着

网友L:
你可以定时发送吧,是实时性比较强么?

网友M:
转字符串

网友N:
用指针的方式去取数据发出去

网友O:
当成字符串发送啊

网友P:
如果通过串口发送浮点型数据,那么需要把数据转化为字符串的形式发送

网友Q:
浮点数的话 应该就是 一个单位的数字就转换成一个字符进行处理

网友R:
可以一次性打包所有需要发送的数据 这样串口那边自己会有标志位自行判定的

网友S:
每次从串口发送完成之后  底层会自动识别是否已经接收完成了的

网友T:
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转换吧  写一个发送一串字符的函数就能实现

网友U:
建立数组将需要发送的数据以字符串的形式存进来 然后一次性的发送数组的内容

网友V(2022-10-12):
有几种方法,如果知道有效的小数位,直接变成整数发送。

网友V:
如果是单片机之间互相发送数据,直接用memcpy函数即可。

网友W:
传数据的时候将要传的数扩大10000倍

网友X:
怎样用Labview从串口接收浮点型数据

网友Y:
用sprintf只是把浮点型的每一位转换成了字符型

网友Z:
直接发送4字节或者8字节的2进制码到PC上面即可

网友AA:
先把浮点型的转换成字符串型,然后再转换一次 就可以发送了

网友AB:
肯定不能直接用浮点型数据赋值通信的。

网友AC:
发送的数据是转换成了文本格式

网友AD:
用协议封装好数据再传送,上位机端拿到4字节后再还原,如果不需要很高的精度,可以扩大多少倍,当成整数来传送

网友AE:
两种方法:1.转换成字符串ASCII后通过串口发送,数据量大些;
2.定义一个包含浮点数和一个数组的共用体,将要发送的浮点数存入后,通过串口将数组发送出去;

以上两种方式,加上通讯格式后,就不会混乱了

网友AF(2023-01-05):
不能转换为字符的。

网友AG:
sprintf这个代码了解一下。

网友AC:
可以把数据进行放大处理的。

网友AG:
printf可以输出浮点型数据的。

网友AH:
将浮点型数据转换为字符串的。

网友AI:
可以自己把数据乘以100,然后发送整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