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MOS管。。

楼主:
是家里的逆变器坏了,拆开发现一个mos管损坏,型号是FHP100N07,上面还有三行字:7D8S
,1216和C,买件的话型号对的上就可以么?三行字是什么意思呢?多谢各位

网友A(点评):
FHP100N07这个是型号。

网友B(点评):
https://item.szlcsc.com/437220.html

网友A(2022-09-10):
主要参数是 100A/70V,常用于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参数是 100A/70V,常用于电动车控制器。

好的多谢

网友C:
除型号外,其它文字是管理用的,比如批号、生产日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型号外,其它文字是管理用的,比如批号、生产日期等

这样!多谢多谢

网友D(2023-01-07):
https://alltransistors.com/adv/pdfdatasheet_feihonltd/fhp100n07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