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应用中I2C与USART时钟的相关话题

楼主(2022-09-11):
STM32F0应用中I2C与USART时钟的相关话题

曾经有人问:我使用STM32F0芯片的I2C1,根据STM32F0参考手册描述,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我选择HSI作为I2C1的时钟,在用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时,怎么还要配置I2C1的APB时钟呢?【如下面截图所示】

其实,关于I2C1我们这里可以把它看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或者说控制接口模块。

前者的工作时钟可以在HIS和SYSCLK二者间进行选择。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保障外设相关寄存器的正常工作。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包括对I2C1模块的开启和关闭。

所以上面代码做两件事: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至于问题中提到的“怎么还要配置I2C1的APB”应是一种误解,这里只是通过APB总线访问I2C1控制模块,实质就是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前几天又有人问:stm32f070f6p6在cubemx中有配置2个uart,但为什么在clock configuration只有uart1可以配置呢?

这个问题跟第一个问题时类似的,只是换了个外设而已。在STM32F070F6P6芯片里,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所以单列出来让用户选择。而US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所以STM32CUBEMX就没把它有单列出来。

同样,对于USART1,除了对其工作时钟源做选择外,跟上面I2C1一样,其外设模块时钟也有关闭或使能的问题,CPU通过APB外设总线访问USART1的相关寄存器完成。

小结下,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不过,我们不要把外设工作时钟和CPU访问它的外设总线时钟混为一谈。很多情况下,外设工作时钟来源于其总线时钟,将总线时钟进行分频或倍频后再作为外设工作时钟。当然也有诸如上面提到的情况,外设工作时钟源跟其外设总线时钟没有关系,只是外设控制接口挂在外设总线上。还是以上面谈到的STM32F0芯片为例,ADC外设的工作时钟源也有两个,即HSI14和PCLK;RTC也有多个工作时钟源,如LSE,HSE,LSI。

不管这些外设有多少个工作时钟源,但CPU访问它们还是通过外设总线完成,比如APB总线。也就是说各个外设都是挂在相应的外设总线上的。本质上讲,CPU通过外设总线访问各外设的寄存器来发布指令或获取数据及状态,从而实现对各个外设工作的管控。

网友A:
工作时钟和外设时钟有啥区别啊

网友A:
工作时钟和外设时钟有时候不相等

网友B:
是的,工作时钟和外设时钟有时候不相等

网友C: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D: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C: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