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国产APM32F103ZET6替换经验分享 转

楼主(2022-09-11):
随着大变局时代的开启,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压,对中国芯片的锁脖,ST芯片价格的一再高涨,直接推动了国产芯片的发展。国内很多厂家也开始推出高性能、低价格的对标ST产品。由于价格问题,我也不得不考虑更换芯片,看了一些测评,有人推荐这一款APM32的单片机,价格比ST同型号的便宜,果断下单,以下是我使用APM32F103ZET6替换STM32F103ZET6的一些分享,参考了网上各路大神的资料后作的总结。
1 从手册中分析资源,基础信息一模一样1.1 引脚定义
由下图可以看出相同封装的引脚分布完全一致。
1.2 结构框图
(1)都是M3内核,总体与STM32F103ZET6架构一致
外设上做了部分增加,APM32F103相较于STM32F103增加了I2C3和I2C4模块,还增加了动态存储控制器DMC,可外接SDRAM。

(2)多了EMMC
APM32F103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它有EMMC(外部存储器控制器),因此可以外接SDRAM,这使它可以存储大量临时数据,提升读取速度。如果不想外接也有SDRAM,APM32F103也有合封型号——APM32F103VCTxS。

(3)多了个FPU
如果在处理一些浮点数据的数**算时,比如sin运算,使用FPU可以加快运算速度;STM32F103ZET6是没有的,因此在替换过程中,如果使用FPU,且使用了APM32F103ZET6官方提供的浮点运算库,注意算法中数据处理的效率是有很大提升的。
但是APM32F103ZET6的FPU有些不好的地方是,只对库中的数**算有明显(提升至少5倍)加速效果,其它的运算无明显加速效果。

(4)多了个USB
STM32F103ZET6的CAN和USB共用一段SRAM,因此使用USB时可以使用CAN。
1.3 存储地址映射
经过对比下面两图可以得出,基本外设地址都是一致的,对于多出的功能都占用了ST原来的保留地址,这说明APM32F103是可以完全兼容STM32F103的。
1.4 时钟树
在某些应用场景需要超频使用(官方是不保证的),当系统时钟为96MHz、120MHz下,STM32F103ZET6的USB无法配置到48MHz,因此无法使用USB。但是APM32F103ZET6通过配置分频系数,当系统时钟为96MHz、120MHz时,依然可以使用USB.

1.5 最小系统电路
电源、时钟、复位、烧录接口、Boot电路一致。

2 用STM32F103xE的Keil工程、代码烧录到APM32F103xE中,实现基本烧录功能
在调试过程中使用的板子是APM32F103ZET6的mini板,使用的Keil工程是野火的例程。

2.1 编译工具
与ST完全相同,都可以使用keil和IAR。

2.2 烧录器
兼容ST,可以使用ST-LINK,还可以使用J-LINK和APEX-LINK。

2.3 烧录接口
支持JTAG和SWD。

2.4 编译下载
随便找一个野火的STM32F103的代码例程,验证一下不修改任何配置和ST的代码是否可以直接烧录使用
打开工程后点击魔术棒,板子还是选择STM32F103VE
接下来选择自己使用的烧录器,这里我用的是J-LINK
进入setting,设置flash download,还是添加对应型号的ST芯片
以上就配置结束了,然后再将例程里LED的引脚PB0和PB1修改成APM32103的LED引脚PE6和PE5
全部修改完成了,编译下载后,两个LED交替闪烁,说明验证成功,不用修改其他配置,选择好烧录器,直接烧录ST代码是可以使用的。

2.5 脱机编程器
市场上买的量产烧录器品牌(可以百度、淘宝搜索)有:周立功、希尔特、轩微、芯园、野火等,有些烧录器添加了AMP32F103ZET6的型号,有些没有。
本人只有芯园的烧录器,选择STM32F103ZET6的型号是可以烧录APM32F103ZET6。
至于其它的烧录器能否选择STM32F103ZET6的型号烧录APM32F103ZET6呢,由于没有烧录器,因此暂时无结论,后续有机会使用时再补充。
不过AMP32F103ZET6有官方的脱机编程器。

2.6 JTAG ID不同
具体差异如下:
(1)APM32F103ZET6的信息如下:
(2)STM32F103ZET6的信息如下:
如果代码中有使用JTAG ID作为判断信息的话,在替换过程中会出问题。
3 参数与电气特性的差异
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发现APM32F103ZE和STM32F103ZE的参数和电气特性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以下通过手册对比总结了一些模块的差异。

3.1 时钟3.1.1 温度、电压的环境引起HSI的精度差异
APM32的主频标称为96MHz,STM32的主频标称为72MHz;在高低温情况下,HSI作为时钟源时,APM32的时钟精度在(-2.8~2.4)%,但STM32的时钟精度在(-2.0~2.5)%,比APM32略高。
如果使用HSI作为系统时钟,且对精度要求较高、使用场景是;如果使用场景是3.3V的工作电压,且温度为25℃时,出厂精度都是±1%。

3.1.2 HSE起振时间差异引起系统时钟配置存在差异
在使用晶振作为HSE的时钟源时,APM32F103和STM32F103的起振温度时间存在差异,STM32F103起振稳定时间比APM32F103的快。
代码中判断是否起振稳定的方式是使用软件延时等待,设置的HSE_STARTUP_TIMEOUT数值是0x500,参考代码如下:
当晶振离开MCU的晶振连接引脚较远,或者匹配电容不合理,或者使用贴片晶振而不是直插晶振时,HSE_STARTUP_TIMEOUT的等待稳定时间不足以使晶振起振,会出现无法起振的情况,导致系统时钟为HSI的8MHz。
另外一方面,代码运行的速率差异,也会影响软件延时等待的实际时间。
解决方法是调大HSE_STARTUP_TIMEOUT,例如设置HSE_STARTUP_TIMEOUT为0x5000

3.2 FLASH3.2.1 APM32F103xE的页擦时间、片擦时间、写时间比STM32F103xE的快
通过对比两种芯片的数据手册,我发现两者的Flash的性能参数有点区别:
(1)APM32的页擦除时间是2.7~3.5ms,STM32是20~40ms,比STM32快约7倍。
(2)APM32的16bit编程时间是33.7~40.5us,STM32是40~70us,比STM32快约20%。
如果运行的代码中存在软件延时等待擦写时间,注意调整代码。

3.2.2 Flash等待周期的配置差异
手册中系统频率与访问Flash等待时间关系如下(见用户手册):
(1)STM32F103ZET6的手册
(2)APM32F103ZET6的手册

然而两家的Flash访问速度也不同,有时候不会安严格的按照手册配置,例如在自己编写代码配置系统时钟为48MHz时、Flash预取使能、等待周期设置为0时,就发现STM32F103ZET6可以正常工作,APM32F103ZET6就不能正常工作。
因此,在配置该参数时,建议还是严格按照官网提供的参数配置。
PS:我看了极海官网上的FAQ,发现有些人因为等待周期不够而出现很多错误,所以大家一定要尽量按照手册上的选择等待周期的个数!不确定够不够的,可以先设置多一个,毕竟“多多益善”嘛~

3.2.3 Flash擦写过程中关闭中断
在网上看到,APM32F103ZET6在执行擦写Flash时,最好先关闭中断,否则可能擦写Flash失败(个人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而STM32F103ZET6则不需要,

3.3 功耗
APM32F103较STM32F103相比,运行、睡眠、停机功耗较小,待机功耗较大,但都是在10uA以下,电池功耗基本一致。
如果是电池供电、且运行模式占用的运行时间较多,使用APM32F103ZET6的工作时间是比STM32F103ZET6的工作时间长。如果产时间在低功耗模式运行,工作时长则反之。

3.4 GPIO3.4.1 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的抗干扰能力
众所周知,在使用GPIO时,应配置相应的GPIO工作模式(见用户手册)。
但是在用作EXTI或是USART_Rx时,GPIO被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后,发现无法读取稳定电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APM32F103的GPIO在用作浮空输入或复用推挽输出时,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导致读取或输出异常,此时有两个解决方案:
①换一种工作模式,通过软件修改成上拉输入或推挽输出;
②电压容易受到干扰,那就外接一个上拉电阻,让电平变稳定。

3.5 USBD与CAN共用
这是一个很惊喜的发现——APM32F103可以同时使用USBD和CAN!但是如果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把CAN重新映射到复用引脚,此时是USBD2与CAN共用。
是的没错,APM32F103有两个USBD,但是由于两个USBD公用引脚、地址、寄存器、时钟,所以相当于只有一个USBD,只有在需要同时使用USBD和CAN时,才启用USBD2。
这里有两个使用的注意点:
① 在USBD2的基地址偏移0x1000处写0x0000 0001
② PA11和PA12引脚给USBD2使用,CAN使用其他引脚

3.6 运行代码的速度有差异
相信有不少人都会用for或while循环做延时,但是在实际运用时,发现软件延时在时间的精度上会有误差。
由此可见,APM和STM的芯片在代码的执行速度上有差异,大家千万别把用在STM的延时循环直接套在APM上!可能会因为启动时间不够长而导致系统时钟频率不对(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血的教训[狗头])。
当然,用定时器或者直接用时钟周期做精准定时的话,那就no problem了~

3.7 Boot0引脚接地问题
正常情况下,从主存储区(用户Flash,地址为0x0800 0000)启动,Boot0是必现接GND的。但是在查阅网上资料时,发现STM32F103ZET6的Boot0不接GND也能稳定从主存储区启动,APM32F103ZET6无法稳定从主存储区启动,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能。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是从主存储区启动,还是安安心心的按照官方的推荐将GND通过10kΩ电阻下拉到GND。

4 总结
以上是在mini板上编写了简单的测试代码,且在网上搜集、整理了资料进行分析,STM32F103ZET6有的功能、APM32F103ZET6也有,而且APM32F103ZET6额外比STM32F103ZET6多了些功能。
初步判断在不需要修改硬件、少量修改软件(看具体使用了哪些模块、哪些应用场景)的情况下,可以使用APM32F103ZET6是可以替换STM32F103ZE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