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ortex-M3工作模式与异常

楼主(2022-09-10):
一、工作模式
线程模式和手柄模式。

当处理器处在线程状态下时,既可以使用特权级,也可以使用用户级;另一方面, handler模式总是特权级的。在复位后,处理器进入线程模式+特权级。
二、异常和中断
Cortex-M3 支持大量异常,包括 16-4-1=11个系统异常,和最多 240 个外部中断——简称 IRQ。具体使用了这 240 个中断源中的多少个,则由芯片制造商决定。由外设产生的中断信号,除了 SysTick的之外,全都连接到 NVIC 的中断输入信号线。典型情况下,处理器一般支持 16 到 32 个中断。

类型编号为 1-15 的系统异常,从 16 开始是外部中断类型。
三、向量表

因为地址 0 处应该存储引导代码,所以它通常映射到 Flash或者是 ROM 器件,并且它们的值不得在运行时改变。然而,为了支持动态重分发中断, CM3 允许向量表重定位——从其它地址处开始定位各异常向量。这些地址对应的区域可以是代码区,但更多是在 RAM 区。在 RAM 区就可以修改向量的入口地址了。为了实现这个功能, NVIC中有一个寄存器,称为“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在地址 0xE000_ED08处),通过修改它的值就能重定位向量表。
向量表偏移量寄存器(VTOR)(地址:0xE000_ED08)

网友A:
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B:
我也还没遇到过,可能理解还不是很深入

网友C(2022-10-10):
还是楼主研究的深入,这样的问题都被你遇到了

网友D(2023-02-01):
线程模式是不是就属于操作系统了啊

网友E:
我觉得线程模式就是利用了中断的方法

网友F:
中断嵌套吧,这算是

网友G:
线程是不是就操作系统这么叫啊

网友H:
一般都用不到这么深入的

网友I:
中断向量表吧这算是,这个我还不咋懂

网友J:
向量表好像跟存储有关系,就是让程序如何运行的那种

网友K:
一般我都是用中断,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L:
其实还是操作系统有点意思,使用起来很不错

网友M:
手柄模式都没听说过,楼主能展开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