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出现这个咋办?

楼主(2022-09-11):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网友A:
不懂,帮顶一下,等版主来回答。

网友B:
这只是一个警告而已,你用的是Lite版编译器,在Lite下,优化能力更强的万能代码生成模式不可用。需要编译器完全的优化性能,需要用PRO版。

网友C:
楼上正解。警告和报错的细节可以在编译器手册里找到。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Free mode (Driver)
This message advises that advanced features of the compiler are not be enabled in this
Free mode compiler.

网友D:
这是在Lite mode模式下变成的警告,如果在PRO模式下就没有了,而且编译的代码量会更小 高级代码无法运用到低级模式就这么个意思

网友E:
lite是试用版,必须用正版或者**版

网友F: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70e有三种版本,PRO版,STANDARD版,LITE版(免费的),前面两个版本要收费的!你可以去下载个破 解的!

网友G: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这个软件的破 解版本呢

网友H:
如果仅仅是警告信息的话 是不是可以忽略掉而继续使用呢

网友I:
试用版的功能肯定不全 不知道能不能完全支持楼主的功能要求

网友J:
试用版的功能不全吧

网友K(2022-10-13):
一般试用版确实功能不全面,但对于编程而言,一般警告可以忽略,主要是实际工程应该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