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4K22串口1和串口2 都只能发送,不能接受

楼主(2022-09-11):
PIC18F24K22串口1和串口2 都只能发送,不能接收,怎么办?

网友A:
怎么会?程序不对吧。

网友B:
不会吧,代码没有写对吧。

网友C:
代码问题吧。

网友D:
官方有例程,可以收发

网友E:
非常肯定的说就是配置的问题  检查一下串口配置以及相关io的配置

网友F:
软件配置的问题 芯片的串口肯定是可以接收发送的

网友G:
贴代码看看吧  程序能运行到发送函数体里边吗

网友H:
如果能确定可以发送 那么可以把两个串口连接一下 看看能不能进入接收函数中

网友I:
能发送就说明串口没偶问题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接收方式呢

网友J:
建议楼主使用官方例程进行练习  这样可以找到自己错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