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刚上手PIC的平台

楼主(2022-09-12):
使用" # include<plib.h>" 总是提示找不到文件,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应该是头文件plib.h不在搜索路径中,可以尝试在输入#include后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或者查找好路径加入在文件名前,也可以在找到这个头文件后复制到当前目录里。

网友B:
头文件路径没设置对?

网友C:
这是老的IDE平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