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国产单片机] DMA传输被CPU程序干扰怎么办?

楼主(2022-09-10):
AD, ov, DM, dc, hz

用某国产单片机的ADC 4MHZ采样率采4000点,但是会被CPU运行的程序干扰造成同步问题,三条毫无用处的MOV指令不插入同步就会出现问题,只加一个MOV的时候甚至一个变量从5改到3都不行,大家说说这是什么问题??
MOV后面是死循环等DMA读完

网友A:
问下原厂,看DMA有没有优先级调整,让DMA对总线的优先级高于CPU。
不过你这里只是检查DMA的状态,应该不会和DMA冲突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原厂,看DMA有没有优先级调整,让DMA对总线的优先级高于CPU。
不过你这里只是检查DMA的状态,应该不会 ...

看手册里面说会自动切换,设置只有DMA通道之间的优先级设置,这几天被这问题搞的有点头大,一开始以为自己哪里设置错了,以前用STM32定时器同步触发ADC没遇过这问题,这个问题很隐秘,我做的是仪表类,不是开这么高的采样率和看读数跳动比较大根本发现不了,就插入几条指令跳动马上小几个数量级,这种问题搞的让人不知道究竟是自己程序有问题还是单片机内部支持不了高采样率不出现同步问题

网友A: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让CPU在这里暂停,使用WFE来等待唤醒。
然后让DMA这边完成后产生中断,就能唤醒CPU了,不用一直不挺地读寄存器,这本身也会占用大量的总线带宽。
你这是添加NOP也是同样的意图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让CPU在这里暂停,使用WFE来等待唤醒。
然后让DMA这边完成后产生中断,就能唤醒CPU了, ...

谢谢,等试试你说的方法

网友B:
参考这里

楼主:
放心不是你们的,是国产ARM内核的,可能是内部总线速度太慢了,采样率太高的话容易造成延迟大,激励信号是100KHZ交流,ADC采样率4MHZ,要求从开机就要完全同步,比如测1千欧电阻要长期显示1.0000一位也不能跳动,稍微有一点延迟就会跳。

网友C:
我也用DMA 传输ADC 结果。采样频率也是4MSPS.
1,ADC使用定时器触发采样。与总线无关。内部信号直连的。
2,仅ADC结果通过DMA 传输,延时抖动一点没关系。只要下次转换完成前把当前ADC结果取走就没事。
3, mcu 休眠有好处,减少了电源噪声,ADC精度会高一些。仅当全部ADC结束时响应DMA 中断唤醒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DMA 传输ADC 结果。采样频率也是4MSPS.
1,ADC使用定时器触发采样。与总线无关。内部信号直连的。
2 ...

可能我程序写的有问题吧,常用方法也都试过了,最后还是选择用的DMA连续模式,就是读数一直跳不怎么稳定,已经算是能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程序写的有问题吧,常用方法也都试过了,最后还是选择用的DMA连续模式,就是读数一直跳不怎么稳定 ...

ADC 有连续模式,DMA 连续模式是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 有连续模式,DMA 连续模式是啥操作?

循环模式,我语文不好感觉循环连续意思差不多

网友D:
感觉你这个能力完全可以找份工作了,能力还是很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