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用mcc生成can模块

楼主(2022-09-10):
mcc如何生成can模块,我看论坛没有成功的啊

网友A(2022-11-25):
Can模块?就是用MCC配置底层函数是么?

网友B:
得先看你用的那款MCU吧,然后是否支持can功能才行

网友C:
你可以下载个MCC的使用手册,上面应该能有写的

网友D:
问问技术支持吧,MCC的资料真的不是很多,很难弄

网友E:
这个can用的场合基本都是车载方面,可能论坛就研究的少吧

网友F:
官方应该有例程吧

网友G:
目标器件的型号是哪个?
MCC是帮助设置外设模块,并产生初始化代码和一些外设驱动。然后你要用MCC提供的代码自己去编写应用程序。如果使用的是MCC melody,现在有针对各个系列MCU的MCC Melody API参考手册。如果是MCC Classic,可能只能读一下,MCC产生的源文件中的注释说明。

网友H(2023-01-05):
如果芯片支持,mcc应该有配置文件的。

网友I:
这个单片机支持的吗?

网友J:
你看看是不是跟串口在一个引脚上?

网友K:
这个没有测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