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大佬们知道怎么做bootloader吗?

楼主(2022-09-10):
想用下载功能,但是菜**不会做

网友A:
网上多的很资料,下载看看吧。

网友B:
什么芯片?

网友C:
microchip网站上有不同系列单片机的相关方案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develop/libraries/microchip-bootloaders

网友D:
先搞清楚原理,再不行就官网例程很多,多看多思考

网友E:
初始化硬件:关看门狗、设置时钟、设置SDRAM、初始化NAND FLASH

网友F:
Bootloader,首先它是系统运行时跑的第一个程序。

网友F:
进入bootloader了之后怎么做。

网友G:
IAP程序即是我们常常关注的用户BootLoader程序

网友H:
这个没有研究过。

网友I:
跳转到用户程序入口:BootLoader任务完成,将单片机的控制权交由用户程序接管直到下次复位才能重新进入BootLoader。

网友J:
怎么做的bootloader?

网友K(2022-10-10):
网上有介绍资料的,可能没有特定型号但是方法是通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microchip网站上有不同系列单片机的相关方案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develop/li ...

感谢,但是网址貌似过期了,显示404 ,有最新的嘛发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感谢,但是网址貌似过期了,显示404 ,有最新的嘛发一下,学习一下

我可以打开,换个浏览器看看。
或者在www.microchip.com网站下,点击菜单“Tools and Resources"->"Develop"-->"Libraries, Code Examples and More", 在打开的页面下,可看到 Microchip Bootloaders的字样,点击字样下面的”Learn More",也可打开这个链接

网友M:
使用MCC的16位Bootloader:设备端--视频课程:https://mu.microchip.com/16-bit-bootloaders-using-mcc-device-side-btl2-sc
这个上手快。

网友N:
bootloader主要就是对Flash进行操作。

网友N:
当然如果想在Bootloader接收升级文件还需要加上通信功能。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打开,换个浏览器看看。
或者在www.microchip.com网站下,点击菜单“Tools and Resources"->"Devel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