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C2西门子S7-200smart PLC面板介绍

楼主(2022-09-11):
PLC技术分享之2
本文初略介绍西门子S7-200smart PLC的面板及端口。
1PLC正面视图

图1为200 smartPLC ST20 CPU的正面视图,其中图中左侧:
l 运行状态指示灯,含义如下;
RUN:表示CPU处于运行状态;
STOP:表示CPU处于停止状态;
ERROR:表示CPU有错误。
l 中间是嵌入式安装特定模块的位置,拆开盖板可以安装一个可选器件/信号板(SB);
l DI输入指示灯,表示数字量输入状态,有输入则亮;
l DO输出指示灯,表示数字量输出状态,有输出则亮;
l 485接口,用于串口通信,常用于连接触摸屏或连接其他设备与之通信。
打开接线端子盖板,图中右侧:
l 上方分别是数字量输入接口,和CPU的供电输入接口;
l 中间稍下方有个存储卡的插口;
l 下方分别是数字量输出接口,和一个最大300mA的24V直流电输出端子。
2PLC的俯视和侧面视图
此款CPU带一个网口,在PLC的上方。这个网口用处很大,可以连接触摸屏、连接其他设备或连接上位机电脑并在HMI软件上显示和控制等,使用交换机可组网进行多设备数据交换。
PLC的右边有扩展接口,用于连接扩展模块。
PLC的后面有用于把PLC固定于导轨上的卡子。
本文完,精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