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 ADC例程连续采样输出的结果是波动的

楼主(2022-09-11):
我是直接用转接板焊的HK32F030MF4P6, 没加外接元件, 跑GPIO, TIM6, TIM1, PWM都正常, 但是ADC遇到点问题. 编译烧录都没问题, 但是转换结果不对. 采样输出的结果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跑ADC采样, 对接线有什么要求吗?
跑的是
13 ADC——单通道(中断读取)
这个例程

为什么采样输出的结果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看手册, ADC参考的VDD和VSS应该是默认就接在了VDD和GND上, 不需要另外接的对吗?

而跑
14 ADC——多通道(间断模式)
这个例程就更离谱, CH1对的PD6正好用在了UART RX上, 这个转换值忽高忽低可以理解, 但是CH3和CH4不管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输出的全是0

网友A:
波动大码?

楼主:
大. 不过现在看不是转换的问题, 是通道间的转换值窜了

网友B:
波动有多大?

网友C:
直接跑官方例程波动也大吗?

网友C:
可以拿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实际电路的电压是否有波动。

网友D:
被采样信号是什么信号 采样率是多少啊

网友E:
实际的被采样信号是一个稳定的没有波动的信号吗

网友F:
无论是否是高还是低 和实际的信号相符吗

网友G:
直接接一个固定的电压信号看看采样信号是否还波动

网友H:
即使跑线不太好 也不应该忽高忽低 顶多就是精度不够

网友I:
估计是adc的寄存器配置或者io口的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