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手:如何将PIC的芯片包下载到KEIL5中去?

楼主(2022-09-11):
请教各位大神们:想在KEIL5中编写程序但它里面没有带有PIC的芯片包,所以如何将PIC的芯片包下载到KEIL5中去?以及在哪里可以下载得到PIC芯片包?十分谢谢!

楼主:
那PIC芯片程序的 编写和生成HEX文件应该要用到什么软件的?本人小白一个,帮忙推荐一下,感谢

                               tyw 注

tyw
去下了啃

网友A:
找一本入门书或百度即可。要从基础知识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PIC芯片程序的 编写和生成HEX文件应该要用到什么软件的?本人小白一个,帮忙推荐一下,感谢

跟据提示我下载了IAR软件,但在建新工程过程中,Tool chain 这个选项中没有 MCU 类型选择,是空白,是什么原因呢?软件是根据教程**了的。

网友B:
PIC单片机是一套独立的东西,用MPLAB编辑

网友C(2022-11-19):

PIC单片机的开发环境,Microchip公司是有开发自己的开发环境IDE的,老老实实用官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