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单片机控制的会自动闪烁的小灯

楼主(2022-09-11):
例:让该端口输出高电平的语句是:

SETBP1.0

让该端口输出低电平的语句是:

CLRP1.0

好了,现在我们将小灯接在单片机的P1.0端口上,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知,当端口P1.0输出高电平时,小灯D不亮,因为小灯中不会有电流通过;当端口P1.0输出低电平时,小灯就亮,因为此时小灯中有电流通过。

要让小灯亮一会儿、灭一会儿,还必须要有一个延时的程序,下面就是让小灯亮一会儿、灭一会儿,交替闪烁的程序:

MAIN:;程序开始

SETBP1.0;让P1.0输出高电平

LCALLDELAY;这一行是调用延时子程序

;目的是让P1.0保持高电平

;多停留一段时间

CLRP1.0;让P1.0输出低电平

LCALLDELAY;这一行也是调用延时子程序

;和刚才一样,让P1.0保持低

;电平停留一段时间,其实就

;是让它多亮一会儿再熄灭

LJMPMAIN;跳转到MAIN处执行(循环)

;以下是延时子程序,有关该延时程序的内容以后再学

DELAY:MOVR7,#250

D1:MOVR6,#250

D2:DJNZR6,D2

DJNZR7,D1

RET

END

在以上汇编程序中,延时子程序每一行的具体含义先不管他,以后慢慢学到,上面的程序需要在一个名为“KeiluVision2”的软件中汇编完成,汇编后得到一个*.hex文件,这就是目标文件,然后用编程器将该文件“写”到单片机89s51中,这样该89s51就具有自动控制小灯闪烁的功能了。

在实验的时候,通常用发光二极管LED代替小灯,由于LED工作电压小,由此LED要串接一个小电阻,用220欧姆——1k之间的都行,我用的是510欧姆的。

这样还不够,单片机工作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需要加上一定的工作电压,AT89S51工作电压为5V,第20脚接负极,第40脚接正极;另外还要给单片机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就是振荡器,通常叫做时钟,只要在18脚和19脚之间接一个石英晶体就行了,我用的是12MHz的,另外为了保证振荡器稳定工作,还要在18脚、19脚分别接一个27PF的小电容到地(就是接到负极),此外,89s51的第9脚为复位端,要接一个10uF电容到正极,再接一个10K电阻到负极,最后,第31脚也要和电源的正极接起来,关于31脚,以后再说,这样一台由单片机控制的会自动闪烁的小灯就做好了。下面是完整的电路图:

没有使用的管脚空着就行了,什么也不用接。一通上电,小灯就开始不停的闪烁了。大约1秒钟闪烁3——4次。

网友A:
自动闪烁用单片机就太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