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嵌入式软件开发协作完成函数指针

楼主(2022-09-11):
在嵌入式软件开发中,一个项目往往需要多人协作完成。
        比如A需要完成项目的整体逻辑功能,而整个逻辑功能包含许多具体的小功能,但A又没有时间或能力来实现这些小功能,这时可以让B来协助实现函数内部的功能。
        通常的思路是,B写好某个函数后,A直接通过B声明的函数调用即可。但这会有一些问题,例如B写好函数之后,A只能使用B声明的函数名来使用,假如B声明的函数名的命名规则很不符合A的口味,A用起来就很不爽,哈哈。那这样怎么办呢?聪明的A可以自己再声明一个自己喜欢的函数名,并通过函数指针传递的功能来获得B的功能。
        下面来讲一下具体实现:

1声明函数指针-A负责

        比如A需要一个求和功能的函数,但他没时间写,他可以自己先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a中声明一个指针函数,其函数内部的功能需要另一个人b来完成
  • int (*mysum)(int, int)=0;

复制代码

         这个看起来和普通的函数声明很像,都有函数名,返回值类型与参数类型,但该函数名前有一个星号,表示它是函数指针,另外其函数实体可以先初始化为0。
2函数指针赋值-A负责

        这一步相当于函数指针初始化,也相当于函数注册,就是将A声明的函数指针,通过指针赋值的方式,来获得B实现的函数功能,相当于是给B写的函数套上一层A的壳:
  • //初始化指针函数,传入 b写的函数的函数名,
  • //通过函数指针赋值,main中声明的函数,就可以使用b写的函数功能了
  • int init_mysum_func(int(*func_handle)(int,int))
  • {
  •             mysum = func_handle;
  •             return 0;
  • }

复制代码

3函数的具体实现-B负责

        B这个人只要按照A声明的函数指针的格式(返回值与参数类型一致,函数名可以随意)完成函数内部功能即可,这里以简单的求和为例,在b.h文件中,B实现的功能如下:
  • int sum_by_b(int a, int b)
  • {
  •     return a+b;
  • }

复制代码

4项目整理逻辑-A负责

        项目逻辑很简单,就是求1+2的值,这时A在使用自己声明的mysum之前,初始化(注册)一下该函数(将B写的函数“sum_by_b”套上A写的壳“mysum”),然后就可以使用了,使用实例如下:
  • int main()
  • {
  •     int res = 0;
  •     init_mysum_func(sum_by_b);//初始化指针函数, 将 b完成的函数功能赋予a声明的函数
  •     res = mysum(1,2);//使用a声明的求和函数进行求和,其内部实现其实的b完成的
  •     printf("mysum(1,2) = %d",res);
  •     return 0;
  • }

复制代码

测试结果:
  • mysum(1,2) = 3
  • --------------------------------
  • Process exited after 0.007424 seconds with return value 0
  •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复制代码

网友A:
函数指针很实用,指针就是地址寻址入口,类型其实最终也是地址入口,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