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可以直接用ST32的代码不?

楼主(2022-09-11):
自己编写的代码,但是主控芯片将用的是GD32来进行代替了
,可以直接这么用吗?

                       tyw 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两种芯片内核和寄存器地址都不一样。

网友B:
两者寄存器级兼容,
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GD有这方面的迁移说明,你照这个改源代码就可以.

网友C:
CKS中科芯可以BIN TO BIN 兼容STM32

可以给到样品实测 15766446819 徐

网友D:

两者硬件兼容,软件方面需要做一些微调,GD全国代理,有问题可以加V13632733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