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关于TPS61194-Q1外围电路CFB规格选用

楼主(2022-09-11):
问题:之前使用LP8869C-Q1 器件,现改为TPS61194-Q1 (pinto pin)来替代;如下请帮忙check下外围电路及器件规格是否ok?谢谢!

DESIGN PARAMETER  VALUE

 VALUE
VIN voltage  range
 5V
LED string
 2p4s (12V)
LED string  current
 60mA
Maximum boost  voltage
 max=15V
Boost switching  frequency
 1150~1650K Hz
L1
 10uH/NRS5014T100MMGGV
RISET
 40.2K
RFSET
 39K
CFB
22   f

如TPS61194datasheet所示:在升压模式下,当在300 kHz至500 kHz范围内工作时,必须将15 pF电容器CFB置于电阻器R1两端(参见典型应用于4个LED串)。当在1.8-MHz至2.2-MHz范围内工作时,CFB=4.7 pF。”而没有说明1150~1650Khz的选用多少pf的电容,
1、cf在 1150~1650Khz 频段的选用多少pf的电容比较合适?
2、电容规格规格若是选用4.7pF 、15pF、22pF,会有哪些影响?
解答:两个芯片应用上主要的差异在于Riset,  其他的也有一些差异,但应该不影响应用。
    cf一般就几个pf, LP8869提供了计算方式,算出来也就几个pf,而TPS61194是推荐固定的, 两者其实差不多。你可以按照推荐来选用。你也可以通过输出波形来确认,如果都选择4.7pf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影响相位裕度,也影响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