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ADC单通道转换

楼主(2022-09-11):
/**
* @brief ADC I/O初始化
*
*/
void ADC_PortInit(void)
{
    //打开GPIO时钟
    REGBITS_SET( CW_SYSCTRL->AHBEN, SYSCTRL_AHBEN_GPIOA_Msk );
    //打开ADC时钟
    REGBITS_SET( CW_SYSCTRL->APBEN2, SYSCTRL_APBEN2_ADC_Msk );

    //set PA01 as AIN1 INPUT
    PA01_ANALOG_ENABLE();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projec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int
*/
int mai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WdtTypeDef ADC_WdtStructure;
    ADC_SingleChTypeDef ADC_SingleChStructure;

        //LED初始化
        LED_Init();

    //配置ADC测试IO口
    ADC_PortInit();

    //ADC默认值初始化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ADC工作时钟配置
#ifdef SGL_MORE_MODE_EN
    ADC_InitStructure.ADC_ClkDiv = ADC_Clk_Div4;
#else
    ADC_InitStructure.ADC_ClkDiv = ADC_Clk_Div1;
#endif

    //ADC模拟看门狗通道初始化
    ADC_WdtInit(&ADC_WdtStructure);

    //配置单通道转换模式
    ADC_SingleChStructure.ADC_DiscardEn = ADC_DiscardNull;
    ADC_SingleChStructure.ADC_Chmux = ADC_ExInputCH1;        //选择ADC转换通道,AIN1:PA01
    ADC_SingleChStructure.ADC_InitStruct = ADC_InitStructure;
    ADC_SingleChStructure.ADC_WdtStruct = ADC_WdtStructure;

#ifdef SGL_ONE_MODE_EN
    ADC_SingleChOneModeCfg(&ADC_SingleChStructure);
    ADC_ITConfig(ADC_IT_EOC, ENABLE);

#elif defined (SGL_MORE_MODE_EN)
    cntSample = 0xFF; //转换次数为0xFF + 1次.
    ADC_SingleChMoreModeCfg(&ADC_SingleChStructure, cntSample);
        ADC_ITConfig(ADC_IT_EOC | ADC_IT_EOA, ENABLE);

#elif defined (SGL_CONTINUOUS_MODE_EN)
    ADC_SingleChContinuousModeCfg(&ADC_SingleChStructure);
    ADC_ITConfig(ADC_IT_EOC, ENABLE);
#else
    #error "Please select ADC's running mode first in main.h!"
#endif

    //ADC_ITConfig(ADC_IT_EOC | ADC_IT_EOA, ENABLE);
    ADC_EnableIrq(ADC_INT_PRIORITY);
    ADC_ClearITPendingAll();

    //ADC使能
    ADC_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ENABLE);

    while(1)
    {
#ifdef SGL_MORE_MODE_EN
            while(!(gFlagIrq & ADC_ISR_EOA_Msk));
            gFlagIrq = 0u;
            ADC_GetAccResult(&valueAdcAcc);

                if(gCntEoc != (cntSample + 1))
                {
                        PB08_SETHIGH();
                        PB09_SETHIGH();
                        while(1);        //error issue.
                }
                gCntEoc = 0u;

#else
        while(!(gFlagIrq & ADC_ISR_EOC_Msk));
        gFlagIrq = 0u;
        valueAdc = ADC_GetConversionValue();
#endif

        PB09_TOG();

#ifndef SGL_CONTINUOUS_MODE_EN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ENABLE);        //启动下一次ADC转换
#endi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