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生成bin文件比hex文件大这么多?

楼主(2022-09-12):
想尝试一下用bin烧录,但是编译出文件大好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估计是HEX文件中有跨地址吧。这样BIN文件就会很大。

网友:
一般来说hex文件会大很多呀!hex文件里面有地址有校验啥的

网友B:
可能跨地址了

网友C:
HEX是有标注地址的,BIN是从起始地址开始的,如果突然从0x0010000到0xF0000000,那BIN会存有0x0010000到0xF0000000的内容,默认应该是FF

网友D:
同时打开HEX文件和BIN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2022-10-13):
hex文件会大很多呀

网友F:
一般情况是hex程序比较大,因为带有地址

网友G:
你的程序是不是有存其他东西了啊

网友H: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知道的都是hex比较大

网友I:
你可以将binhex都打开,比较一下,看看差在哪儿

网友J:
你的bin地址有跳转了吧,就是程序有跳转了

网友K:
有可能是这样,就你开辟了一部分空间用做他用,hex会直接通过地址标注就OK了,但是bin会给你留出来这么大的地方

网友L:
其实,烧录进去之后,如果程序都能运行正常就好了,没必要研究大小吧

网友M:
你是想bin分包实现烧录是吧,太大了,可能用的时间就长了

网友N:
这个问题我也没注意过,但是hexbin都没问题,估计就是地址设置的事儿

网友O:
如果有条件,还是比较一下两个文件的内容吧,就知道差什么了

网友P(2022-12-07):
一般来说hex文件会大很多的,而且hex文件里面有地址有校验什么的。

网友Q:
你的bin文件里是不是有程序跳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