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ESK32-30519 + ESK32-21001测评】+它来了 (TencentOS tiny)

楼主(2022-09-11):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腾讯物联网终端操作系统(TencentOS tiny)是腾讯面向物联网领域开发的实时操作系统,具有低功耗,低资源占用,模块化,安全可靠等特点,可有效提升物联网终端产品开发效率。TencentOS tiny 提供精简的 RTOS 内核,内核组件可裁剪可配置,可快速移植到多种主流 MCU 及模组芯片上。而且,基于RTOS内核提供了丰富的物联网组件,内部集成主流物联网协议栈(如 CoAP/MQTT/TLS/DTLS/LoRaWAN/NB-IoT 等),可助力物联网终端设备及业务快速接入腾讯云物联网平台。这是官网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tos-tiny,接下来开始移植。首先要准备一个带有基本外设的工程,有串口,LED灯就可以了,使用的是官方给的例子。下载TencentOS的源码,如下所示:
上面画框的是我们需要的部分,由于本次芯片是m0+的,所以在架构选择arm-v7a,删掉不用的部分,避免工程过大。接下来直接keil里面添加源码。如下所示:

源码添加完成后需要添加头文件路径
接下来特别重要的一步,需要选择C99mode ,不然编译的时候可以看到900个错误。
接下来需要对ht32f5xxxxit.h中的函数进行处理。
//void SVC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SVC exception.
* @retval  None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tos_knl_is_running())
  {
    tos_knl_irq_enter();
    tos_tick_handler();
    tos_knl_irq_leave();
  }
}

接下来需要创建一个OS的配置裁剪文件,Tos_config.h
#ifndef _TOS_CONFIG_H_
#define  _TOS_CONFIG_H_

#include "ht32.h"        // 目标芯片头文件,用户需要根据情况更改
#include <stdio.h>

#define TOS_CFG_TASK_PRIO_MAX           10u         // 配置TencentOS tiny默认支持的最大优先级数量

#define TOS_CFG_ROUND_ROBIN_EN          0u                // 配置TencentOS tiny的内核是否开启时间片轮转

#define TOS_CFG_OBJECT_VERIFY_EN           1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校验指针合法

#define TOS_CFG_TASK_DYNAMIC_CREATE_EN  0u                // TencentOS tiny 动态任务创建功能宏

#define TOS_CFG_EVENT_EN                1u                // TencentOS tiny 事件模块功能宏

#define TOS_CFG_MMBLK_EN                1u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内存块管理模块

#define TOS_CFG_MMHEAP_EN               1u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动态内存模块

#define TOS_CFG_MMHEAP_DEFAULT_POOL_EN  1u                // TencentOS tiny 默认动态内存池功能宏

#define TOS_CFG_MMHEAP_DEFAULT_POOL_SIZE        0x100        // 配置TencentOS tiny默认动态内存池大小

#define TOS_CFG_MUTEX_EN                1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互斥锁模块

#define TOS_CFG_MESSAGE_QUEUE_EN        1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消息队列模块

#define TOS_CFG_MAIL_QUEUE_EN           1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消息邮箱模块

#define TOS_CFG_PRIORITY_MESSAGE_QUEUE_EN        1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优先级消息队列模块

#define TOS_CFG_PRIORITY_MAIL_QUEUE_EN        1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优先级消息邮箱模块

#define TOS_CFG_TIMER_EN                1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软件定时器模块

#define TOS_CFG_PWR_MGR_EN              0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外设电源管理模块

#define TOS_CFG_TICKLESS_EN             0u                // 配置Tickless 低功耗模块开关

#define TOS_CFG_SEM_EN                  1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信号量模块

#define TOS_CFG_TASK_STACK_DRAUGHT_DEPTH_DETACT_EN      1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任务栈深度检测

#define TOS_CFG_FAULT_BACKTRACE_EN      0u                // 配置TencentOS tiny是否开启异常栈回溯功能

#define TOS_CFG_IDLE_TASK_STK_SIZE      128u        // 配置TencentOS tiny空闲任务栈大小

#define TOS_CFG_CPU_TICK_PER_SECOND     1000u        // 配置TencentOS tiny的tick频率

#define TOS_CFG_CPU_CLOCK               (60000000)        // 配置TencentOS tiny CPU频率

#define TOS_CFG_TIMER_AS_PROC           1u                // 配置是否将TIMER配置成函数模式

#endif
完成之后就可以创建线程,启动OS了,如下所示: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IP/Example/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Rev:: 4869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Date:: 2020-08-05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attention
*
* Firmware Disclaimer Information
*
* 1. The customer hereby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the program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the
*    code, which is supplied by Holtek Semiconductor Inc.,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OLTEK") is the
*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HOLTEK, and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and
*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
* 2. The customer hereby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the program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the
*    code, i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elonging to HOLTEK, and must not be disclosed to any third parties
*    other than HOLTEK and the customer.
*
* 3. The program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the code, is provided "as is" and for customer reference
*    only. After delivery by HOLTEK, the customer shall use the program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including
*    the code, at their own risk. HOLTEK disclaims any expressed, implied or statutory warranties, including
*    the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satisfactory qua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
* <h2><center>Copyright (C) Holtek Semiconducto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Includes ------------------------------------------------------------------------------------------------*/
#include "ht32.h"
#include "ht32_board.h"
#include "tos_k.h"

k_task_t task;

k_stack_t task_stack[512];

void test_task(void *Parameter)
{
    while(1)
    {
       printf("task is run!\r\n");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1);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2);
       tos_task_delay(1000);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CKCU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f (ENABLE_CKOUT == 1)
void CKOUTConfig(void);
#endif

static void __Delay(u32 count);

int main(void)
{

  k_err_t err;
  NVI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CKCU_Configuration();               /* System Related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 Related configuration                                         */
  RETARGET_Configuration();           /* Retarget Related configuration                                     */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HT32F_DVB_LEDInit(HT_LED2);
  HT32F_DVB_LEDInit(HT_LED3);
  HT32F_DVB_LEDOn(HT_LED1);
  HT32F_DVB_LEDOff(HT_LED2);
  HT32F_DVB_LEDOn(HT_LED3);
  printf("Welcome to TencentOS tiny\r\n");
  tos_knl_init(); // TOS Tiny kernel initialize
//
    err = tos_task_create(&task,  "task1",  test_task,  NULL, 2,task_stack,512,20);

    if(err != K_ERR_NONE)
        printf("TencentOS Create task fail! code : %d \r\n",err);
    if(err==K_ERR_NONE)
                printf("TencentOS Create task success!\r\n");
    tos_knl_start(); // Start TOS Tiny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ure the NVIC vector table.
  *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LE_FLASH, 0x0);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0000000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etval None
  ***********************************************************************************************************/
void CKCU_Configuration(void)
{
/*
//<e0>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h> Communication
//    <q5> EBI
//    <q11> I2C0   <q12> I2C1
//    <q23> I2S
//    <q21> SCI0 <q22> SCI1
//    <q13> SPI0   <q14> SPI1
//    <q17> UART0  <q18> UART1
//    <q15> USART0 <q16> USART1
//    <q3>  USB
//  </h>
//  <h> IO
//    <q7> GPIO Port A <q8>  GPIO Port B <q9>  GPIO Port C <q10>  GPIO Port D
//    <q19> AFIO
//    <q20> EXTI
//  </h>
//  <h> System
//    <q32> ADC
//    <q4>  CKREF
//    <q6>  CRC
//    <q31> CMP
//    <q2>  PDMA
//    <q26> PWRCU
//  </h>
//  <h> Timer
//    <q29> BFTM0 <q30> BFTM1
//    <q33> SCTM0 <q34> SCTM1 <q35> SCTM2 <q36> SCTM3
//    <q27> GPTM0 <q28> GPTM1
//    <q24> MCTM0
//    <q26> RTC   <q25> WDT
//  </h>
//</e>
*/
#if 1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 0 }};
  CKCUClock.Bit.PDMA       = 0;
  CKCUClock.Bit.USBD       = 0;
  CKCUClock.Bit.CKREF      = 0;
  CKCUClock.Bit.EBI        = 0;
  CKCUClock.Bit.CRC        = 0;
  CKCUClock.Bit.PA         = 0;
  CKCUClock.Bit.PB         = 0;
  CKCUClock.Bit.PC         = 0;
  CKCUClock.Bit.PD         = 0;
  CKCUClock.Bit.I2C0       = 0;
  CKCUClock.Bit.I2C1       = 0;
  CKCUClock.Bit.SPI0       = 0;
  CKCUClock.Bit.SPI1       = 0;
  CKCUClock.Bit.USART0     = 1;
  CKCUClock.Bit.USART1     = 1;
  CKCUClock.Bit.UART0      = 1;
  CKCUClock.Bit.UART1      = 1;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EXTI       = 0;
  CKCUClock.Bit.SCI0       = 0;
  CKCUClock.Bit.SCI1       = 0;
  CKCUClock.Bit.I2S        = 0;
  CKCUClock.Bit.MCTM0      = 0;
  CKCUClock.Bit.WDT        = 0;
  CKCUClock.Bit.BKP        = 0;
  CKCUClock.Bit.GPTM0      = 0;
  CKCUClock.Bit.GPTM1      = 0;
  CKCUClock.Bit.BFTM0      = 0;
  CKCUClock.Bit.BFTM1      = 0;
  CKCUClock.Bit.CMP        = 0;
  CKCUClock.Bit.ADC        = 0;
  CKCUClock.Bit.SCTM0      = 0;
  CKCUClock.Bit.SCTM1      = 0;
  CKCUClock.Bit.SCTM2      = 0;
  CKCUClock.Bit.SCTM3      = 0;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endif

#if (ENABLE_CKOUT == 1)
  CKOUTConfig();
#endif
}

#if (ENABLE_CKOUT == 1)
/*********************************************************************************************************//**
  * @brief  Configure the debug output clock.
  * @retval None
  ***********************************************************************************************************/
void CKOUTConfig(void)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 0 }};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

  AFIO_GPxConfig(GPIO_PA, AFIO_PIN_9, AFIO_MODE_15);

  { /* Configure CKOUT                                                                                      */
    CKCU_CKOUTInitTypeDef CKOUTInit;
    CKOUTInit.CKOUTSRC = CKCU_CKOUTSRC_HCLK_DIV16;
    CKCU_CKOUTConfig(&CKOUTInit);
  }
}
#endif

/*********************************************************************************************************//**
  * @brief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 NOTICE !!!
     Shall be modified according to the part number.
  */
#if (RETARGET_PORT == RETARGET_USART0)
  //AFIO_GPxConfig(GPIO_PA, AFIO_PIN_2 | AFIO_PIN_3, AFIO_FUN_USART_UART);
#endif

#if (RETARGET_PORT == RETARGET_USART1)
  //AFIO_GPxConfig(GPIO_PA, AFIO_PIN_4 | AFIO_PIN_5, AFIO_FUN_USART_UART);
#endif

#if (RETARGET_PORT == RETARGET_UART0)
  //AFIO_GPxConfig(GPIO_PC, AFIO_PIN_4 | AFIO_PIN_5, AFIO_FUN_USART_UART);
#endif

#if (RETARGET_PORT == RETARGET_UART1)
  //AFIO_GPxConfig(GPIO_PC, AFIO_PIN_1 | AFIO_PIN_3, AFIO_FUN_USART_UART);
#endif
}

#if (HT32_LIB_DEBUG == 1)
/*********************************************************************************************************//**
  * @brief  Report both the error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param  filenam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uline: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error(u8* filename, u32 uline)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IP library that the invalid parameters has been passed to the library API.
     Debug message can be added here.
     Example: printf("Parameter Error: file %s on line %d\r\n", filename, uline);
  */

  while (1)
  {
  }
}
#endif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delay function
  * @param  count: delay count for loop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__Delay(u32 count)
{
  while (count--)
  {
    __NOP(); // Prevent delay loop be optimized
  }
}

/**
  * @}
  */

/**
  * @}
  */

/**
  * @}
  */
接下来看串口输出的结果:

网友A:
现在操作系统满天飞啊

网友B:
腾讯是什么也开始搞物联网操作系统的

网友C:
腾讯也有物联网操作系统了?

对的

网友D:
TencentOS tiny 是腾讯面向物联网领域开发的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E:
合适的任务栈大小是多少

网友F:
腾讯task是什么配置

网友G:
这个有AT组件可以使用的

网友H:
低功耗,低资源占用,模块化,安全可靠

网友I:
tencent os tiny难吗

网友:
使用了任务栈多少字节

网友J:
这个占用多大的内存呢?

网友K:
在使用最多字节的基础上多分配一部分空间,就是一个合适的任务栈大小。

网友L:
可大幅降低物联网应用开发成本

网友M:
TencentOStiny是腾讯面向物联网领域开发的实时终端操作系统

网友N:
这个教程在哪里下载 呢

网友O:
nb-iot采用什么技术降低功耗

网友P:
这个对单片机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Q:
适用于哪些类型的场景?

网友R:
MQTT如何调用其中的组件?

网友S(2022-11-01):
对于复杂的任务管理、实时调度、时间管理、中断管理、内存管理、异常处理等功能,TencentOS tiny都可支持。

网友T:
TencentOS tiny 提供业界最精简的RTOS内核,最少资源占用为RAM 0.6 KB,ROM 1.8 KB。

网友U:
这几年爆火的智能物联网(AIoT), 前景如何?

网友V:
TencentOS 低功耗,低资源占用,模块化,安全可靠

网友W:
如何评价 开源的TencentOS tiny?

网友X:
还有RT-Thread、TencentOS tiny等等都不错。

网友Y(2022-12-04):
官网提供了SK32-30519 + ESK32-21001程序了吗?

网友Z:
物联网控件怎么自定义开发

网友AA:
这个TencentOS tiny 怎么调用的AT指令?

网友AB:
TencentOS tiny开发物联网很简单、

网友AC:
TencentOS可以运行在8位的单片机上吗?

网友AD:
TencentOS tiny跟rtt系统有什么不同 吗?

网友AE:
可以跟微信平台结合起来的。

网友AF:
之前看过,开发的教程相对来说少了一些。

网友AG:
上腾讯的物联网系统啊,真不错

网友N(2023-01-05):
这个是物联网的首选的 。

网友AH:
官网提供了ht32的代码吗?

网友AI:
怎么移植AT的组件过来

网友AJ:
占用的内存很大吗?

网友AK:
HT32都支持TencentOS tiny吗?

网友AL:
mqtt怎么配置的?

网友AM:
官网提供了ht32的例程了吗?

网友U:
物联网组件确实非常丰富了。

网友AN:
TencentOS tiny官网代码支持了吗?

网友AA:
这个源代码非常棒。

网友AO:
这个TencentOS tiny会占用多大的ram?

网友AP:
怎么移植AT固件过来呢?

网友AQ(2023-02-04):
物联网系统TencentOS tiny

网友AR:
智能物联网(AIoT),到底前景如何?

网友:
TencentOS Tiny,也像华为鸿蒙一样,是被腾讯捐赠给了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