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L40 串口2进不去中断问题

楼主(2022-09-12):
#define USART5_BL                    USART2
#define USART5_BL_GPIO               GPIOA
#define USART5_BL_CLK                RCC_APB1_PERIPH_USART2
#define USART5_BL_GPIO_CLK           RCC_APB2_PERIPH_GPIOA
#define USART5_BL_RxPin             GPIO_PIN_3
#define USART5_BL_TxPin              GPIO_PIN_2
#define USART5_BL_Rx_GPIO_AF         GPIO_AF0_USART2
#define USART5_BL_Tx_GPIO_AF         GPIO_AF0_USART2

#define USART_BL_IRQH                             USART2_IRQn

#define GPIO_APBxClkCmd                   RCC_EnableAPB2PeriphClk
#define USART_BL_APBxClkCmd          RCC_EnableAPB1PeriphClk

//串口2初始化,因为是在串口5上直接改来测试,请不要纠结名字。

void uart5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_rx;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GPIO_APBxClkCmd(USART5_BL_GPIO_CLK, ENABLE);
        /* Enable USARTx Clock */
        USART_BL_APBxClkCmd(USART5_BL_CLK, ENABLE);

    /* Configure USARTx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USART5_BL_Tx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USART5_BL_Tx_GPIO_AF;
    GPIO_InitPeripheral(USART5_BL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x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and pull-up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USART5_BL_Rx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Mode_Input;//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USART5_BL_Rx_GPIO_AF;
    GPIO_InitPeripheral(USART5_BL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US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
        USART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5_BL,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onfigInt(USART5_BL, USART_INT_RXDNE, ENABLE);                                         //使能串口5接收中断
    //USART_ConfigInt(USART5_BL, USART_INT_IDLEF, ENABLE);                                         //使能串口5空闲中断

        /* Clear USART send flag */
        //USART_ClrFlag(USART5_BL, USART_FLAG_RXDNE);
        //USART_ClrFlag(USART5_BL, USART_FLAG_IDLEF);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_BL_IRQH;          //设置UART5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Enable(USART5_BL, ENABLE);
}
//服务函数,现在中断进不去,而且接收管脚一旦外接GPS模块,电平就很低了。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ntStatus(USART5_BL, USART_INT_RXDNE) != RESET)
        {
                g_uart5_buf[uart5_rcv_cn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5_BL);
        //        USART_ClrFlag(USART5_BL, USART_FLAG_RXDNE);
                printf("g_uart5_buf rcv: %s  len: %d \r\n", g_uart5_buf, g_uart_rec_len);
        }

        if (uart5_rcv_cnt >= 200)
        {
                uart5_rcv_cnt = 0;
                printf("uart5 rcv: %s\r\n", g_uart5_buf);
        }
}

问题:请问 是配置的不对吗? 串口5是正常的使用的,但是串口2 PA2-TXD PA3-RXD 就用不起来,有人遇到过吗? ,GPS有3v左右,一接上RXD——PA3引脚就被拉低了.

网友A:
PA2 PA3是AF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