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电路请教

楼主(2022-09-12):
这里有两个红外发射电路,一个是自己画的,一个是tuya方案的。自己画的红外发射距离很近,灵敏度比较差,tuya那个图很灵敏。请问这两个图是否tuya那种分开独立控制驱动是否会好很多?下面第一个图是自己画的,第二个图是tuya的。我自己用的是IR333C-A 5MM直插红外发射管,tuya用的是XYC-IRA2835红外发射管。请问主要是电路原因,还是红外发射管也是个原因?

红外线发射二极管为何要串联使用?

网友A:
表示现实当中没有遇到过红外线二极管串联使用的情况。

网友B:
发射电流太小

网友C:
假设LED 正向压降等于1.5V,驱动三极管压降1V。
上图驱动LED总功率Pself = 7*25mA*1.5 = 175mA*1.5;
下图驱动LED总功率Ptuya = 6*210mA*1.5 = 1260mA*1.5V;
上图辐射强度 =1.75*100 mW/sr= 175 mW/sr;
下图辐射强度 =12.6*55mW/sr= 693 mW/sr;(按XYC-IRA2835A15-X4 计算)
如果按XYC-IRA2835A55-X4 计算,辐射强度=12.6*11mW/sr = 139 mW/sr.

所以,将上图限流电阻改成24ohm ,就可以拉平两图工作距离差距。但是工作寿命会急剧缩小。
估计1秒内就烧了。

你这电路设计失败。

网友C:
一般LED 没法这样节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设LED 正向压降等于1.5V,驱动三极管压降1V。
上图驱动LED总功率Pself = 7*25mA*1.5 = 175mA*1.5;
下图驱 ...

烧不坏,红外的信号是调制的,不能用直流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