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内部晶振是否适合CAN通信使用

楼主(2022-09-12):
对于can通信而言
对时钟的要求,是否严格,需要达到精度怎么的?

网友A:
建议用外部

网友:
内部时钟精度没有外部晶振高

网友B:
那得看内部晶振经过配置之后满足不满足can通讯的需要啊

网友C:
如果内部时钟满足要求的话还是可以使用的哈

网友D:
 在CAN标准中,采用振荡器容差这一术语来代表时钟容差。实际实现时,有的实现方案用振荡器加锁相环构成时钟,此时CAN的时钟偏差就由2部分构成。为了与标准文字一致,本文不把时钟容差与振荡器容差严格区分。将振荡器的频率相对误差表示为△,时,按ISO11898-1的12.4.2.5款规定,它的约束有2条。

  ①正常传送时由于CAN填充位规则,重同步的距离最多为10位。为同步正确,有:

  (2×△f)×10×NBT

  其中,NBT为标称位时间。

  ②出错时,有错的节点要发报错帧。为了区分是本地错还是全局错,要考察发出主动报错标志后的第7位是否还是显位。由于出错前可能有6位显位,所以2个同步段S相隔13位。容许的差小于缓冲段长:

  (2×△f)×(13×NBT-P2)

  在2个不等式中选最小者为本应用的时钟容差。例如Tbit=1 000 ns,总线长20 m,收发器的延迟为150 ns时,整个传输延迟为Tprop=500 ns,取Tq=125 ns,算出Pr=4,P1=1,P2=2,SJW=1,NBT=8。由上述二式算出的△f分别为0.006 25和0.004 90,取其中小者0.004 90,即接近0.5%。

网友E:
CAN总线具有显位优先于隐位的特性,即当总线上有多个节点同时发送时,只要有1个节点发的是显位,总线上最终的结果就是显位。所以当2个相距有一定距离的节点同时发送显位时,由于传输需要时间,在一个节点处看不到另一个节点的R/D跳变沿(如图1所示,e为同步的相位差),因为总线的电平早已被该节点置为显位。

网友F:
CAN的一般技术资料均提到,高速时的可靠性要比低速时的差,应用中能用低速就用低速。

网友G:
can对时钟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需要有一定的手段进行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