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什么是定时器互补输出

楼主(2022-09-12):
(无正文)

网友A:
都可以,
有反向功能配置

网友B:
可以是互补,也可以一致

网友C:
建议你看看参考手册

网友D:
波形可以是一样的 也可以是相反的  但是占空比和频率是相同的

网友E:
我理解的就是频率啊 占空比相同  但是相位相差了180度

网友F:
单一的定时器是无法互补输出的吧  至少需要两个定时器是吗

网友G:
就是两个管脚,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底电平

网友H:
一般来说就是反相的意思 但是对于定时器来说 你可以随意配置 可以配置成反相 也可以配置成同相

网友I:
就是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输出的波形可以做到相位差达到180度

网友J(2022-11-04):
我理解就是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