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WM输出是否可以扩展

楼主(2022-09-12):
是否有方法,可以扩展PWM输出
增加输出通道,占空比可调

网友A:
输出通道是固定的吧

网友B:
这个没法扩展

网友C:
无法扩展,定时器资源

网友D:
没法扩展

网友E:
应该不能拓展

网友F: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普通的定时器操作io口输出波形呢

网友G:
有没有那种专用pwm芯片 通过单片机控制这种芯片达到目的

网友H:
只是使用单片芯片的话 应该是无法进行拓展的

网友I:
感觉可以设置不同的标志量  使用同一个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J:
我认为是可以的 前提是频率不能太高 还有就是通道数不能太多

网友K:
输出通道到时候可以扩展,用buffer芯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输出通道到时候可以扩展,用buffer芯片。

麻烦问下,什么是buffer芯片,能否推荐的型号,去看看datasheet

网友M:
不能说拓展 我觉得楼上的这个办法挺好  就是用普通的引脚通过定时器进行模拟

网友N:
频率\分辨率不是太高,软件IO随便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