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23 Uart DMA空闲中断接收有问题

楼主(2022-09-12):
我在使用STM32H723ZGT6这个单片机,使用了它的9个uart口,DMA空闲中断接收。uart6收发均使用DMA,其余8个只接收使用DMA。若使用STM32Cube_FW_H7_V1.9.0库,DMA收发均正常。若使用STM32Cube_FW_H7_V1.10.0,DMA收的时候,计数不会自动清空。比如,设置uart接收DMAbuffer大小为1024字节,我每次发256字节。V1.9.0版本库,正常情况下,串口空闲中断里收到256字节。更换为1.10.0版本库,则DMA第一次收到256字节,第二次提升收到512字节,但前256字节内容全为0,第三次768字节,第四次1024字节,都是最后256字节有数据,其余全为0。满1024字节后,再也收不到数据了。
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情况,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H743XIT6芯片平台,采用STM32Cube_FW_H7_V1.10.0库,实现过USART+DMA+IDLE实现过,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B(2022-10-17):
这是不是开辟的虚拟buf缓存,的大小不一样啊?

网友C:
听你描述,我好像遇到过,就是buf弄小了,数据溢出了

网友D:
那不是给前面的数据都给覆盖了嘛,这是正常的啊

网友E:
最后256个字节有数据?那不应该啊

网友F:
你看你咋定义的buf啊,感觉就超了才会导致这问题呢?

网友G:
真的跟库有关系么?最近我还想使用hal库呢

网友H:
这你还是咨询一下技术支持吧,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I:
你再看看程序,做个对比看看

网友J:
按理来说,这库应该不会改动很大的,你可以对比文件,看看哪里修改了

网友K:
1024个字节之后收不到数据了,那你有没有收完数据,把buf清一清呀

网友L: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M:
应该buf太小数据溢出了吧

网友N(2022-12-07):
满了1024个字节之后就收不到数据了你有没有收完数据之后把buf清一清

网友O:
是不是满了以后溢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