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读保护无法解锁问题

楼主(2022-09-12):
项目中用到STM32F407,程序烧录后,开始运行正常,后面出现芯片死机不运行的情况,Jlink重新烧录程序提示保护。
网上搜索方法,用STlink工具,STLNK Utility和cubeProgrammer软件去尝试解锁,设置用户选项字节的RDP位,尝试很多次,不能成功。
请问有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如何解决?还有没有其他解锁方案?
另外导致自锁的原因有哪些,谢谢!

网友A:
我是有一片最小系统板F401CDU6保护了没办法烧录程序,也跟你类似用了很多方法,也解不了保护我是在接了外设在程序运行的时候没现象,就用万用表测了引脚,后面烧录程序的时候就提示无法烧录了

网友B:
正常运行程序是不会出现自锁的原因,除非程序有问题。

网友B:
解决方案:试一下将BOOT1和BOOT2引脚配置一下,让芯片进入ST DFU模式。看看能不能下程序。

网友:
读保护?直接ISP模式全部擦除算了

网友C:
修改BOOT配置,进入ISP模式。然后再下载程序。

网友D:
进ST DFU模式看看能不能下程序

网友E(2022-10-13):
直接ISP模式全部擦除算了

网友F:
你这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G:
锁的原因,一般可以是烧录时设置,还有就是烧录引脚被损坏了

网友H:
你可以试试用串口的方式烧录一下

网友I:
一般都是使用jlink的方式加锁,就这样

网友J:
跑飞了啊?重启还是飞么?

网友K:
你这换芯片吧,估计是被损坏了

网友L:
解锁的话,一般都是jlink解锁,或者是采用串口烧录一下就好了

网友M:
估计是复位或者是SWD接口被静电弄坏了,导致的

网友N:
我之前遇到过复位引脚损坏,提示我烧录超时

网友O:
如果可以换芯片,还是换个芯片吧,能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P(2023-02-22):
网上下载了jlink的驱动程序(不是mdk内部集成的),版本是5.03,里面竟然有一个STM32 UNLOCK的软件,直接按提示运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