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D1085C有替代料号

楼主(2022-09-12):
请问LDO1085C是否停产?有替代料吗?谢谢!

网友A(2022-11-24):
这不知道啊,这是啥芯片啊?

网友B:
你可以问问ST的代理商的,他们一般都知道

网友C:
应该不能停产吧,我觉得应该不能

网友D:
其实芯片的生产周期挺长的,一般都是十年起呢

网友E:
这是LDO啊?但是电流好大啊

网友F:
你可以用DCDC替代的,这应该没问题

网友G:
建议下次选择替代料,最好选择国产,不容易缺货

网友H:
这应该用DCDC替代,如果LDO一般没有这么大的电流的

网友I:
你产品一般都需要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J:
其实你要问替代料,你可以先说说你的需求,比如,电流,电压,封装等等

网友K(2024-11-12):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L: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M: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N: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O: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P: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Q: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R: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S: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