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7在板子插电池第一次上电,备份域的数据是错乱的

楼主(2022-09-12):
RTC的RTC_WUTR, RTC_ALRMBR和RCC的BDCR寄存器都不是复位值,代码中没有操作过这些寄存器

网友A:
把VDD的电放光试试看

网友B:
是不是插着备用电池了?

网友C:
看是不是有地方没放干净

网友D:
是不是电没放光

网友E:
不放心的话,软件再做一次备份域的复位。在一上电的时候,也就是在 SystemInit 的函数里面添加复位代码试试。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if (HAL_IS_BIT_SET(RCC->CSR, LL_RCC_CSR_PWRRSTF))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__HAL_RCC_BACKUPRESET_FORCE();
                 __HAL_RCC_CLEAR_RESET_FLAGS();
                __HAL_RCC_BACKUPRESET_RELEASE();
        }

网友F(2023-02-22):
将FDCAN初始化函数中的标准滤波器的个数设置为1就可以

网友G(2024-07-16):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H: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I: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J: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K: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L: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M: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N: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O: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P: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Q:
确保在代码中初始化RTC模块和所有相关的备份寄存器。这包括设置正确的时钟源、初始化定时器和闹钟等。

网友R:
确保备份电池连接正确,并且电压在设备规格要求的范围内,以确保数据的正确保存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