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设计一个吸收瞬间的220V电压电路

楼主(2022-09-12):
怎么设计一个吸收瞬间的220V电压电路?

网友A:
这个不能吸收,只能断开,比如你家里的空开

感觉楼主把具体的应用描述出来,是不是要瞬态抑制?

网友B(2022-10-17):
吸收?电流一般可以,电压咋吸收?

网友C:
可以考虑用电感,隔离交流的

网友D:
不知道你的220V是直流电源还是交流电源

网友E:
其实可以试试用TVS,但是为啥要吸收220V的呢?

网友F:
应该是可以分析你的220V的电压特性,然后再针对特性进行操作

网友G:
你的220V电源是哪儿来的啊,是感应电动势么?

网友H:
这电压好高,TVS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I:
我知道可以用瞬态抑制能吸收电压,就是将220V电压导通到地上

网友J:
得看你的220V是交流直流,然后如果是交流,可以考虑用电感

网友K:
正常都是限流,你这限压,可以看看用二极管吧

网友L(2022-12-07):
可以试试分析你的220V的电压特性,然后再进行针对特性进行操作

网友M:
220v这么高的电压是怎么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