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电机库,能不能用在GD32的单片机上??

楼主(2022-09-12):
如题,ST的电机库,程序直接用到GD32的单片机上行么?

网友A:
有些简单的应用是可以的,但最好还是用GD的库,有需要GD32MCU的可以联系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136327334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简单的应用是可以的,但最好还是用GD的库,有需要GD32MCU的可以联系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13632733425 ...

好的 谢谢

网友B:
我觉得不能一点都不改动的挪过来用

网友C:
GD应该有自己的电机库吧,也挺好用的

应该?也挺好用的? 兄台到底用过吗?

网友D:
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毕竟单片机的配置什么的都是不同的

网友E:
严格的说 不能直接用到GD32的单片机上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用 即便是当时没有出现问题 也不能保证以后运行会不会有一下意外的bug产生

网友G:
如果不报错还能正常运行的话 可以粗略的这样用

网友H:
试试看吧,感觉费劲

网友I(2022-11-06):
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J:
gd现在都有自己的电机库,只不过是要钱协议。欢迎加入我司技术交流群,群号:700367927

网友K:
应用层一般都是可以的,但是驱动层不行,得好好看看

网友L:
我没用过电机库,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看里面的算法,算法都是可以移植的

网友M:
应该不能完全放到GD上吧,因为硬件不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N:
你找GD的技术支持问问吧,问他家和ST的库有啥差别不

网友O:
你可以先移植一下试试,如果有问题,可以再仿真找嘛

网友P:
按理来说,不能直接用,多少要修改点的

网友Q:
电机无非是对PWM和定时器的控制,其实你就算想改,改的估计 也不会多

网友R:
楼主用的是那款GD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