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ESK32-30519 + ESK32-21001测评】开发环境的构建与测试

楼主(2022-09-12):
HT32F54253触控开发板是一款组合式的学习与开发工具,相对于普通的评估板它具有外设丰富、资源完备的特点。当然要将2块板子连接起来,还需自行配置和焊接相应的排针。
1  ESK32-30519 开发板
2  ESK32-21001扩充板

在主板上,有2USB接口,一个用于进行程序下载,另一个则用于USB通讯,当然二者均可承担开发板供电的任务。
在上电后,可直接观察到红色电源指示灯被点亮,此外2个绿色的指示灯会交替点亮几次,见图3所示。
3 上电效果

此外,在使用下载口供电的情况下,在设备管理器中会见到虚拟出的串口,见图4所示。

4 虚拟串口

为了更好地体验开发板的性能及后续的开发,构建其开发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可在网上下载HT32_STD_5xxxx_FWLib_V1.1.1_5938.zip来获取。
此外,在解压后可以获得该开发板的的支持程序Holtek.HT32_DFP.latest,在运行后即可在MDK的芯片列表中见到HT32F54253的身影,见图5所示。
5 芯片支持

为进行开发环境的验证,可图6所示的目录下打开项目工程Project_54253.uvprojx,其工作界面如图7所示。

6 打开项目工程

7 工作界面
使用编译工具图标编译后,其结果如图8所示。
8 完成编译
为进行程序下载,需按图9和图11来进行设置,在连接还调试工具的情况下,其状态如图10所示。
9选取调试工具
10 完成连接
11 选取烧录算法
在使用下载工具图标后,其下载结果如图12所示。
12 完成下载

那这个例程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由下面的程序可知,它是一个控制LED进行闪烁的程序。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HT32F_DVB_LEDInit(HT_LED2);
  HT32F_DVB_LEDInit(HT_LED3);
  HT32F_DVB_LEDOn(HT_LED1);
  HT32F_DVB_LEDOff(HT_LED2);
  HT32F_DVB_LEDOn(HT_LED3);

for (input = 0; input <10; input++)
{
    __Delay(2000000);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1);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2);
    HT32F_DVB_LEDToggle(HT_LED3);
}

结合图13所示的LED的电路图,可知它只是控制了LED1LED2。至于变量input,则是控制闪烁的次数。

13  LED电路
在连接扩展板的情况下,其板载的3个LED会出现依次点亮的效果,见图14所示。
图14 扩展板的点亮效果

至此,开发环境就构建好了。

网友A:
请问合泰的这个芯片与STM32出入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合泰的这个芯片与STM32出入大不大?

从库函数来讲还是有不小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