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5 Timer3 预分频器是假的么?

楼主(2022-09-12):
实测

  1.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2.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4;

在调试器看到寄存器值是OK了,实际上没有作用,都是没有分频

网友A:
分频是prescaler,,,ckdiv只是影响定时器时钟(CK_TIMER) 与死区时间和数字滤波器采样时钟(DTS)之间的分频系数

楼主:
好吧,是我没看得足够仔细。

网友B:
预分频是指系统时钟先经过固定的分频系数后产生相应频率的时钟,提供给单片机定时器的计时输入

网友C:
这个并不是预分频器的配置代码部分啊

网友D:
clockdivision只是影响定时器时钟(CK_TIMER) 与死区时间和数字滤波器采样时钟(DTS)之间的分频系数

网友E:
楼主这里的代码并不是预分频器的配置代码

网友F:
定时器时钟和系统时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G:
楼主贴上来的代码并不是预分频器的配置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