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仪器中的加热和制冷,都有哪些方式

楼主(2022-09-12):
有什么方法可以对设备模块进行温控

双向的,加热和制冷

网友A:
半导体制冷片了解一下

网友B:
加热管和制冷片。都是给电即可!

网友C:
硅胶加热片

网友D:
制冷片也叫热电半导体制冷组件,帕尔贴等,是指一种分为两面,一面吸热,一面散热,起到导热的贴片,本身不会产生冷。

网友E:
半导体热电偶由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组成。N型材料有多余的电子,有负温差电势。P型材料电子不足,有正温差电势;当电子从P型穿过结点至N型时,结点的温度降低,其能量必然增加,而且增加的能量相当于结点所消耗的能量。相反,当电子从N型流至P型材料时,结点的温度就会升高。

网友F:
半导体致冷片由许多N型和P型半导体之颗粒互相排列而成,而N/P之间以一般的导体相连接而成一完整线路,通常是铜、铝或其他金属导体,最后由两片陶瓷片像夹心饼乾一样夹起来,陶瓷片必须绝缘且导热良好。

网友G:
加热管是在无缝金属管内(碳钢管、钛管、不锈钢管、铜管)装入电热丝,空隙部分填满有良好导热性和绝缘性的氧化镁粉后缩管而成,再加工成用户所需要的各种型状。

网友H:
加热管普遍存在漏电现象,呢么如何解决加热管的漏电问题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加热管普遍存在漏电现象,呢么如何解决加热管的漏电问题呢

漏电问题
加热管的漏电与解决方法介绍:

折叠原因
1、未接好地线;

2、电热管绝缘损坏(这个可能就是绝缘氧化镁粉的问题,或者接头绝缘性问题);

3、电热管烧坏与杯体短路;

4、清洁不当,水碰到不锈钢电热管的接线柱;

5、电路导线脱落与杯体相碰;

6、电热插座或电源插头污垢太多;

7、水质太差,结水污严重;

折叠解决方法
1、按要求接好地线并检查是否正确;

2、检查修理若还出现这样事件建议更换;

3、电热管已损坏更换同规格电热管;

4、正确进行清洁并干燥处理不锈钢加热管;

5、检查脱落导线,重新焊牢;

6、正确进行清洁并干燥处理;

网友J(2022-11-04):
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K:
可以用制冷片,一面制冷一面制热,但是要用在制冷的话,散热方面要做好

网友L:
制冷的同时肯定会有热量释放,要是能回收这种热量,当需要制热的时候释放出来就好了

网友M:
感觉你就是想找一款半导体制冷片,既能加热又能制冷

网友N:
我觉得温控的话,你最好考虑加热丝和压缩机这种方式吧

网友O:
你看看空调呗,研究一下它的原理

网友P:
仪器之中制冷制热啊?要考虑体积不?制热方面我们用过加热丝,就电热毯的原理,但是制冷没弄过

网友Q:
网上有卖制冷片的,应该能适合你

网友R:
既能加热又要制冷?这个估计得在结构上设计一下了吧

网友S:
什么设备啊,这么挑剔,热了不行冷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