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STM32F103滴答定时器定时不准?)

楼主(2022-09-15):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21小跑堂
STM32F103滴答定时器定时不准?
      前几天调了1块F103ZET6的开发板,用了个系统定时器,感觉不准,最终找到原因是因为选错了时钟源。
今天来分享一下也算是给大家以后出现问题做个参考吧。
    说到时钟源,得说到STM32系统时钟的初始化。

     前面就不说了,直接从复位中断说起。 复位所有的中断之后,导入Main函数
然后,进入SystemInit函数,进行时钟配置。在SystemInit函数中有一个  SetSysClock()函数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这是在外部晶振为8M的情况下。
配置完系统时钟之后,然后运行Main函数,这就是STM32程序的启动过程。

系统定时器是是Core_cm3和Core_cm4内核均存在的定时器
F103c8t6,共有7个定时器,一个高级定时器TIM1,3个通用定时器TIm2、TIM3和TIM4、1个系统定

时器和2个看门狗定时器(独立的和窗口型)。
系统定时器(滴答定时器)是一个24位自减型计数器,也就是说他的最大计数次数为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换算成十六进制为0XFFFFFF,十进制为16777215。
系统定时器的时钟来源可以通过 SysTick_CLKSourceConfig()来选择。

如果选择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则为0,选择内部时钟72M。

若选择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则系统时钟72M的8分频,

网上很多说把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叫做外部分始时钟,不知道是啥原因?

系统定时器时钟频率为9M
1 = 外部时钟源(STCLK) (AHB总线时钟的1/8(HCLK/8)
0 = 内核时钟(FCLK) (AHB总线时钟的频率(HCLK))

也就是这里我用错了时钟源导致系统定时器不准!!

这是原因1,还有一个原因在下面解释。
要是用滴答定时器中断,要配置滴答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否则为默认的最低优先级。

滴答定时器发生中断后,不需要人为去清除中断标志位和重新加载预装值,系统会自动清除和装载,比较简单

滴答定时器配置

我们采用系统时钟的八分频,也就是系统时钟为9M,每秒钟计数为9M
设置计数值为9M,也就是说1秒钟进一次系统定时器中断函数,用变量i自加来表示。

但是这样的配置我们发现i的自加并没有按照1s加一次的理论进行,而且加的很快。
但后来把计数值放在系统分频的前面,也就是如下图所示,计数正常。

这个原因没找到,但是结果正确,哪位大佬帮忙解释一下,代码已上传。

还有个提示,就是用了滴答定时器做定时器中断之后,就不要再用于延时函数了
否则就冲突程序跑飞了,比如这样
还需要知道一点的是:

时钟配置为72MHz,第一行代码已经选择为滴答定时器系统时钟的8分频,也就是滴答定时器时钟为9MHz,
下面的“fac_us”需要得到的是时钟周期,即1us(1个fac_us)需要9个时钟周期,1个fac_ms需要9000个时钟周期。

以上就是对系统定时器计数不准的解释。

网友A:
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