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MP32F003 ADC的坑

楼主(2022-09-12):
前几天使用AMP32F003的ADC,用了多个ADC引脚,用到AIN5、AIN6和AIN7,
想用扫描模式来不断读取,没想到用了扫描模式之后,一仿程序直接卡死。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避坑经验啊

网友B(2023-12-12):
这个坑,你想都想不到,是你设置了channel N,就从channel0-----channel N进行采样,并且重点是,swd的IO会变成ADC口,导致无法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坑,你想都想不到,是你设置了channel N,就从channel0-----channel N进行采样,并且重点是,swd的IO会 ...

确实是这样的,不能连续扫描,得单独扫描

网友C:
可能需要考虑分辨率降低的情况。

网友D:
在初始化ADC时,正确设置了扫描模式的相关参数,如采样率、转换率、触发源等。

网友E:
是否使用了过多的CPU资源或者是否存在死循环

网友F:
将扫描模式改为单次模式或连续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扫描模式改为单次模式或连续模式

不行的

网友G:
信号可能需要特殊的处理。

网友H:
在使用扫描模式时,没有正确处理中断,可能会导致程序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使用扫描模式时,没有正确处理中断,可能会导致程序卡死

不是,连续扫描经过了仿真口导致

网友I:
如果必须使用扫描模式,可以使用DMA 来传输ADC数据

网友:
在扫描模式下,每个通道的采样顺序是固定的。 选择的通道(AIN5、AIN6和AIN7)在扫描顺序中,否则可能会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J:
是否有过高的时钟速度导致ADC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K:
系统时钟和ADC时钟配置正确,时钟频率是否满足ADC操作的采样率要求。

网友L:
ADC采样率取决于ADC时钟(ADCCLK)和分频比。

网友M:
检查程序中的其他部分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N:
过高的采样率可能会导致噪声增加,从而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O:
ADC的采样速率受限于输入信号的频率和ADC的分辨率

网友P:
开启了ADC模块、相关引脚对应的GPIO以及ADC的时钟。

网友Q:
使用DMA传输数据,则需确保DMA通道和ADC之间的关联正确建立,并且DMA的循环模式 已启用,以支持连续扫描读取。

网友R:
如果某些参数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程序卡死。

网友S:
ADC的初始化代码正确无误

网友Q:
选择了不正确的通道或配置了错误的输入源

网友T:
软件设计上可能存在死循环或者超时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网友U:
硬件问题。

网友V:
ADC的采样率取决于ADC时钟(ADCCLK)和分频比。如果这两个参数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ADC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M:
如果ADC的转换结果超过了12位的范围,就会产生溢出错误。

网友W:
扫描模式下,ADC可能会产生中断。

网友X:
需要检查你的ADC引脚是否连接正确,以及你的电路是否有任何短路或开路的问题。

网友Y:
使用扫描模式需要将要采集的所有通道添加到ADC的顺序队列中。检查是否正确设置了ADC_Channel_x的顺序, 包含了AIN5、AIN6和AIN7这三个通道。

网友Z:
是否有过高的时钟速度妨碍ADC正常工作

网友AA:
大概必要斟酌分辨率低落的环境。

网友AB(2024-02-01):
将扫描模式改成单次模式或者持续模式

网友AC:
当使用扫描模式时,中断处理不当可能导致程序冻结

网友AD:
系统时钟和ADC时钟配置是否正确,时钟频率是否满足ADC操作的采样率要求。

网友AE:
在初始化adc时,精确设置了扫描模式的相干对象,如采样率、转换率、触发源等。

网友AF:
如果需要扫描模式,可以使用DMA来传输ADC数据

楼主(2024-03-05):
引用 网友AF:
如果需要扫描模式,可以使用DMA来传输ADC数据

好的

网友AG:
应该是硬件设置的问题?理论上不应该发生这个问题的

网友AH:
检查程序的其他部分是否有任何问题

网友AI:
ADC初始化代码正确,无错误

网友AJ: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B:
APM32F003没DMA

网友AK(2024-04-07):
ADC 的采样率受到输入信号的频率和 ADC 的分辨率的限制

网友AL:
其实是不是跟周期有关系,频率太快会导致宕机

网友AM:
很显然这个问题是设置问题

网友AN(2024-06-08):
ADC 采样率取决于 ADC 时钟(adcclk)和频分比。

网友AO:
ADC 模块、与相关引脚对应的 gpio 以及 ADC 时钟被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