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STM32F4] STM32F407 ADC采集+DMA传输

楼主(2022-09-24):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STM32F407  ADC采集+DMA传输

前言
       有的项目中需要对多个通道的电压进行一定频率的AD采样。
第一种:是使用定时器去读取,通过检查转换完成标志位来读取,但这样就会加重整个系统的负担,占用CPU资源。
第二种:是采用定时器触发多通道ADC扫描采样,且采样数据由DMA传到RAM中的缓存,通过DMA中断来获取数据。比如我们这次项目中就要1kHz的速度读取DMA,并通过DMA传输。
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好处:
1、由定时器触发ADC采样,这样采样的频率可控,且定时器触发不会占用任何CPU资源;
2、DMA进一步降低了任务对CPU的占有率。

1、硬件原理
1.1定时器
    该项目中,我们选择TIM2的TRGO为触发源来触发ADC的转换。
即使用该函数:
下图为ADC转换的触发条件:
1.2 ADC
STM32F407的ADC的有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规则通道扫描采样,配置好规则通道后,定时器更新后
触发ADC转换,ADC转换完成后触发DMA传输。

如下图为ADC 内部使用框图:
1.3 DMA传输
STM32F407有DMA1 和DMA2两个控制器,下图为 DMA的请求映射。
我们使用的ADC1,也就是DMA的数据流stream0 通道0,用ADC的转换完成标志触发DMA数据传输。

2、代码部分
2.1定时器
2.1定时器初始化
我们采用的10K hz的读取频率,定时器使用的是TIM2,TIM2是挂载在APB1总线上面,时钟频率为84M。
我们设置TIM2时钟分频为84,即1秒钟计数1M个,每计数100个触发一次定时器中断(这里只是用于测试,
与触发ADC转换没有必然的联系)。

2.12 定时器中断函数
为了测试定时器是否正常中断,我们加了定时器中断函数,并通过IO口的电平翻转进行测试。
通过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出,定时器按照设定的时间周期定时中断。
可以看出方波的频率5Khz,则进入定时器的频率为10Khz,则1秒钟触发了10Khz次ADC转换。
2.2 ADC部分
每个通道都可以单独配置为不同的采样时间,我们获取ADC的频率为10khz,一共要转换的规则通道数为4,
也就是说留给每一路的转换时间最大是25us。

由上图可得,在30M的ADC时钟频率下,12位ADC的最大转换时间为16.40us,虽然我们采用的是21M时钟
时间也不会多到哪里去,依然满足我们的采样要求。ADC初始化代码部分
设置规则转换通道和单路转换时间
我们设置规则转换 通道数为4,转换优先级根据ADC_RegularChannelConfig函数
void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TypeDef* ADCx, uint8_t ADC_Channel, uint8_t Rank, uint8_t ADC_SampleTime)中、

bank的大小而决定。
每一路的采样时间为84个时钟周期,约等于5us左右,符合25us范围。
2.3 DMA部分

2.4 main函数部分
我们定时DMA传输数据的个数 len 为64个字节   1ADC通道是2个字节,则4个通道就是8个字节
64个字节需要8次DMA传输,则会触发DMA传输中断。数据存储的输出uint16_t ADC_Rx[100];//接收的数据,即原地址
即DMA传输来的数据会存在该数组中。
下图为仿真数据,我们将通道2接在GND上,因为为四个通道,所以每间隔3个位,会得到几乎相同的数据,
也就是0V所对应的ADC值,数值在0左右,如下图所示。

附加知识
    ADC注射转换
    ADC注射转换最大可以插入四个通道。

设置注入转换的通道数为1,通道号为14。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1,ENABLE)该函数作用是在规则ADC转换完成后,自动执行插入ADC通道的转换。
  插入ADC通道的转换值位于ADC的JDR寄存器
总结
以上流程就是使用STM32的ADC+DMA+timer实现自动定时采样模拟电压的配置使用流程,若读者发先任何疑问,妄指教。
下面附代码。

网友A:
多通道DMA方式采集ADC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实用的技能,可有效避免采样时间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作者可注意代码通过编辑器的代码框输入,效果会更好。

网友B(2022-11-17):
采样的数据能用DMA传输到外扩的sram吗

网友C:
如何配置库函数stm32adc的dma传输

网友D:
多通道采集 使用dma 为什么只显示一个通道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通道采集 使用dma 为什么只显示一个通道的值

是不是没有初始化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通道采集 使用dma 为什么只显示一个通道的值

建议先看看初始化问题

网友E:
多通道采集到的数据相互有干扰,该怎么破?

可以把采样时间改长一点

网友F:
adc多通道采集可以不采用dma吗

网友G:
用dma传输adc数据为什么都为0 ?

那就是没读取成功呗

网友H:
国产替代机会有没,用pin to pin  小华HC32F4AO系列

网友I:
如何使用ADC+DMA每隔一小段时间连续采集两个通道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何使用ADC+DMA每隔一小段时间连续采集两个通道的数据

这不就是定时器触发ADC采集嘛

网友J:
使用ADC+DMA采样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ADC+DMA采样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失败

什么现象

网友K(2024-10-12):
三通道adc+dma使用后出现以下情况:每个通道数据会在其它通道跳转,例如2通道的数据出现在3通道,3通道数据出现在2通道,在下次采集后出现2通道数据在2通道,3通道数据在3通道,一直循环,这是为什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三通道adc+dma使用后出现以下情况:每个通道数据会在其它通道跳转,例如2通道的数据出现在3通道,3通道数据 ...

仔细分析你的读取ADC的有关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