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一个TIMA2触发 ADC采样的程序

楼主(2024-01-08):
求一个TIMA2触发 ADC采样的程序

网友A: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ADC_CHANNEL 0 // 定义ADC通道,这里选择通道0

void ADC_Config(void)
{
    // 配置定时器触发ADC
    TIM2->PSC = 0; // 预分频为1
    TIM2->ARR = 7200-1; // 自动重装载值为7200-1
    TIM2->CR1 = TIM_CR1_CEN; // 开启定时器
    TIM2->CCR[ADC_CHANNEL] = 7200-1; // 设置比较匹配值
    TIM2->CCER |= TIM_CCER_CCE(ADC_CHANNEL); // 输出使能
}

void ADC_Start(void)
{
    // 启动ADC转换
    ADC1->CR2 |= ADC_CR2_ADON; // 开启ADC电源
    ADC1->CR2 |= ADC_CR2_CONT; // 连续转换模式
    ADC1->SQRx |= ADC_SQRx_SQx(ADC_CHANNEL); // 设置转换序列,这里选择通道0
}

uint16_t ADC_GetResult(void)
{
    // 获取ADC转换结果
    while(!(ADC1->SR & ADC_SR_EOC)); //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1->DR; // 读取转换结果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adc_result;

    // 初始化定时器和ADC
    RCC->APB2ENR |= RCC_APB2ENR_TIM2EN | RCC_APB2ENR_ADC1EN; // 开启定时器和ADC时钟
    ADC_Config(); // 配置定时器触发ADC采样
    ADC_Start(); // 启动ADC转换

    while(1)
    {
        adc_result = ADC_GetResult(); // 获取ADC采样结果
        // 在此处可以对adc_result进行处理或输出到其他设备等操作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ADC_CHANNEL 0 // 定义ADC通道,这里选择通道0

谢谢

网友B(2024-04-30):
void ADC_Start(void)
{
    // 启动ADC转换
    ADC1->CR2 |= ADC_CR2_ADON; // 开启ADC电源
    ADC1->CR2 |= ADC_CR2_CONT; // 连续转换模式
    ADC1->SQRx |= ADC_SQRx_SQx(ADC_CHANNEL); // 设置转换序列,这里选择通道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