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32WB415] AT-START-WB415评测-一步一步开始蓝牙测试

楼主(2022-09-12):
    很高兴能有机会测试AT32WB415开发板,申请这个开发板的原因是因为最近刚好有在做需要蓝牙通信的项目,而使用的是蓝牙模组,是因为想着用模块能降低在蓝牙开发上的开发工作量,但是缺点也是一个模组就占了比一个主芯片还大的面积。所以在看到AT32WB415的时候眼前一亮,就试着申请开发板来进行测试,或许后面能用上呢。
    首先,如果使用keil v5 进行开发,需要安装MDK v4 Legacy Support 兼容包,下载地址如下www2.keil.com/mdk5/legacy 下载 arm7 arm9 & Cortex-R 支持包,下载后的安装过程就不详细说明了。
蓝牙开发所需资料如下图所列
上面有一个芯片支持包忘记截图了,如下图所示
上叙资料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WB415.jsp#Resource
http://www.arterytek.com/cn/support/index.jsp?index=1 搜索AN0077

AT-LINK的使用需要安装Driver驱动,最新版驱动安装界面如下
接着安装Artery ICP Programmer,首次打开ArteryICP Programmer,点击 连接 按键,会弹出AT-LINK固件版本较低的提示,先升级下固件就不会继续提示了
固件升级完成后,就会弹出读取到的芯片型号和AT-LINK固件详细信息,如下图

烧录软件都准备好了,那么先打开ble工程编译吧
找开目录AN0077_AT32_BLE_Application_Note_V2.0.4\SourceCode\wb415_ble_demo_2.0.3\wb415_ble_demo_2.0.3\projects\ble_app_gatt,找到目录下的 wb415.uvproj,打开进入项目Options选项,如下图
可以看到BLE核心是 ARM ARM9E-S (Little Endian) 内核。想着配置一下仿真器,试一下调试ble核 的,但是发现 调试器 选项里面竟然没有 CMSIS DAP的支持,这就尴尬了,看来AT-LINK只能用于ble核的固件下载,不能用于调试了。 具体显示如下图
按下Rebuilt  进行重新编译,编译后的输出路径(AN0077_AT32_BLE_Application_Note_V2.0.4\SourceCode\wb415_ble_demo_2.0.3\wb415_ble_demo_2.0.3\projects\ble_app_gatt\output\app)下输出文件如下
上图中红色框中的bin文件 就是需要下载到ble核的固件程序了
ble核 固件编译完成,那么来编译下M4核心的程序吧
先安装下WB415芯片的keil支持包吧,不然没法用
最新版本 Keil5_AT32MCU_AddOn_V2.1.6  内含 WB415 DFP 2.0.3版本
芯片支持包安装后,打开目录AN0077_AT32_BLE_Application_Note_V2.0.4\SourceCode\wb415_mcu_demo_2.0.3\wb415_mcu_demo_2.0.3\project\at_start_wb415\at_side\mdk_v5 下的 template.uvprojx 工程项目,打开工程后的完整项目文件列表如下
调出 Options 选项,可以看到 M4核 是支持 CMSIS DAP 调试的 ,那么这个核心是可以很愉快的进行调试了。
同样的进行Rebuilt 一下,完成后输出目录AN0077_AT32_BLE_Application_Note_V2.0.4\SourceCode\wb415_mcu_demo_2.0.3\wb415_mcu_demo_2.0.3\project\at_start_wb415\at_side\mdk_v5\Objects 如下图
上图中  Template.hex 文件就是 生成的固件了
文件都编译完成,开始下载吧
先添加ble烧录文件
修改下载地址为0x00000000
再添加M4核 烧录文件
烧录文件加载完成后 如下图
点击下载进入开始下载界面
点击开始下载,等待完成
断开AT-LINK的连接后,打开 LightBlue 搜索WB415-GATT 蓝牙设备
连接WB415-GATT, 打开 0xC101 服务,如下图
可以输入 00 或 01 然后进行发送
填写完成后点击 Done 后可进行发送,其中 00 代表LED2 灯灭, 01 代表LED2 灯亮,实际硬件工作如下
按下板上的USER键切换AT command 模式和透传模式,LED3 指示当前模 式,AT command 模式时 LED3 熄灭,透传模式时 LED3 点亮。
使用串口工具进行发送和接收数据 (此时串口发送数据将经由蓝牙发送至手机端)
手机端LightBlue 需要打开 0xF001服务
点击Listen for notifications 后开始监听数据
点击右上角HEX ,可弹出显示格式 选择界面,如下所示,选择UTF-8 格式可按字符串进行显示
进入0xF002 服务,输入需要发送的数据
成功发送后,PC端将收到发送的字符串
至此,蓝牙通信的工程编译与烧录和通信测试已经完成,后续将继续测试蓝牙工程的修改和功能增加。

网友A:
这测评贴写的挺详细

网友B:
上位机是自个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是自个写的吗?

手机端 是 LightB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