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样找到stm32cube_fw_h7的最新版本?

楼主(2022-09-13):
怎样找到stm32cube_fw_h7的最新版本下载?我在st网站怎么都找不到,搜索也是没有

网友A:
【stm32cube_fw_h7】是在STM32CubeMX用的吗?

网友B:
这个是在哪个软件上面的插件?

网友C:
老版能用就别急着升级

网友D:
确实,之前就升级坏过

网友E(2022-11-01):
直接更新stm32cube_fw_h7就行。

网友F:
stm32cube不是直接更新最新版本的吗

网友G:
能用就先别升级

网友H:
升级容易出问题

网友G(2023-02-21):
能不升级就尽量不升级

网友I:
可以直接更新固件库的。

网友J:
更新下固件库试试

网友C:
直接不久可以升级吗?

网友K:
这个网上有现成的吗?

网友L:
安装STM32CubeMX,在help下的管理设备固件包里面可以选择更新最新版本,也可以选择多个版本,新建工程是时候可以再选择使用哪个版本。

要是不用STM32CubeMX,就去ST官网直接搜索“ stm32cube_fw_h7”,可以找到链接直接下载。

网友M(2023-07-12):
安装STM32CubeMX,在help下的管理设备固件包里面可以选择更新最新版本

网友N:
也可以选择多个版本,新建工程是时候可以再选择使用哪个版本。

网友O:
要是不用STM32CubeMX,就去ST官网直接搜索“ stm32cube_fw_h7”,可以找到链接直接下载。

网友G(2023-10-27):
没升级能用就别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