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203的USB中断和CAN接收中断冲突

楼主(2022-09-13):
CH32V203的USB和CAN1的FIFO0接收中断号是一样的,共享同一个ISR,无法同时使用。有没有解决映射之类的解决方案将两个中断号分开?还是只能二选一?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 USB LP and CAN1 RX0 */

网友A:
您好,CAN1和USBD这两个外设虽然中断函数名称是一样的,但中断函数是可以同时使用的.中断主要跟外设的中断的标志位有关。此外注意CAN1要使用重映射引脚PB8、PB9引脚,否则会与USBD引脚冲突。附件为我的测试验证例程,测试结果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CAN1和USBD这两个外设虽然中断函数名称是一样的,但中断函数是可以同时使用的.中断主要跟外设的中断 ...

也就是USBD和FIFO0都可以使用这个中断号了。我最终CAN用了FIFO1,FIFO1接收是单独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