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_ADC_Start_DMA函数无法进行第二次触发

楼主(2022-09-13):
我使用定时器触发adc采集 使用dma传输 在dma传输完成中断中更换HAL_ADC_Start_DMA的目标地址来重新启动adc的传输,但是在中断中使用HAL_ADC_Start_DMA时没有反应,单步调试中进入中断后正常跑完了HAL_ADC_Start_DMA,但是无法再次进入dma传输完成中断,同时第二次启动的HAL_ADC_Start_DMA的目标数组也没有把数据写进去,有大哥有头绪嘛?

楼主:
请各路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有没可能是中断函数结束时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A:
你先看HAL_ADC_Start_DMA函数调用完成后,哪些寄存器被修改了,然后等中断函数执行完,这些函数是否还保持HAL_ADC_Start_DMA结束后的状态。

网友B:
确实有可能是中断函数结束时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C:
按照例程试试呢

网友D:
看看哪些寄存器被修改了

网友E:
你在dma传输完成中断里做更换HAL_ADC_Start_DMA的目标地址的操作之前,先不妨对DMA做下复位,运行下类似这个HAL_DMA_DeInit(DMA_HandleTypeDef *hdma)的函数。{然后再对其做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