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高频笔记[1]_LISN制作尝试

楼主(2022-09-13):
最近在研究cispr25的传导部分。根据网上的资料制作了LISN电路原理图如下:注意电源正负极都要做一个

电源正极负极做到一起了。

请问高手,还有需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
cispr25的传导部分摘要
特点:
1、汽车12-24VDC直流供电
2、滤波电感5uh,而220v供电50uh
根据电路原理图:
1、1uf选用cbb电容,275ac
2、0.1uf选用cbb电容,275ac
注,还准备做一个220VAC的,通用。
3、5uh电感,空心线圈容易制作不饱和,采用led灯铝散热外壳做骨架
4、电阻采用1W-2W碳膜电阻,一个1k,一个47R。
5、pcb是双面板,底层为大地。
制作细节如下:

网友A:
测试红果那?

楼主:
目前只是装壳,自己从电气柜拉了大地线。

装了壳

这个LISN就是减少干扰的。
我自己的频谱仪500元买的,试验一下有相对变化,至于精度,用我的信号发生器,自测了一下,数值偏小。15M以上的频率就不知道了。
但是传导到30M就可以了。
我没有能力去评价自己做的东西。主要没搞过高频电路。见谅。发帖出来,是看看有没有高手批评下,资料很少。连拆机资料都没。

HWM
这个LISN就是减少干扰的”,不是。这是用于测量设备对电源传导干扰的用具。

楼主:
测试电路:
1、LM2596电源模块
2、电流探头,是自绕8T,磁芯是从格力空调板上电源滤波器电感上拆的。

有LISN测试结果:

无LISN测试结果:

用自制近场探头测了下,没什么反应,就不发图片了。频谱仪本地噪音:(频谱仪220V供电已经接大地,插头L,N全部都是对的)

楼主:
信号源+示波器:
输入:10dbm,2Vpp,1.2M

频谱仪读数:

正好误差20dbm,算起来是个20db的放大器或20db的衰减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是装壳,自己从电气柜拉了大地线。

你的频谱仪在那里买的,我也想买个

网友B:
这个得赞一个

没仔细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频谱仪在那里买的,我也想买个

闲鱼上,记得砍价。
用于自测,主要关心自己采取了某些抑制措施,产生什么效果,所以我不需要对精度特别关心。所以我往很低的价位去找了,精度,可以信号发生器稍微估计下就行了。
还有300多元的,没买,我后续还要搞些射频的实验,可能自己做个频谱仪,和网络分析仪。买了一个1g的。再高频价格,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赞一个

没仔细研究过

见笑,瞎折腾。

网友C:
LISN是用于测量设备(向电源)传导干扰的基本网络,其提供了电源(输入电源和输入滤波并联电容)、隔离(串联电感)、测量隔直电容以及匹配电阻(含放电电阻)。

这是个电源传导干扰测量用具

网友D:
前段时间刚好一个小产品做认证,传导超标。
板子小偷懒没在PCB上加共模电感,电源串了个共模电感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刚好一个小产品做认证,传导超标。
板子小偷懒没在PCB上加共模电感,电源串了个共模电感就过了。 ...

麻烦透露下,什么频段

楼主:
传导emi测试的一些指标:
这是从我的产品报告中提取出来的:

我的产品是等级3,等级越高越难。
根据测试流程:

如上图所述,如果峰值过了,后面均值和准峰值就不用测了。
这是我的产品的测试报告摘录

我的产品,过class3,峰值余量很大,所以就只有峰值和均值,就过了。准峰值就没测试。
对于企业自行摸底,主要用峰值检测就可以了。对于什么支持均值和准峰值等高上大的模式的频谱分析仪就不需要了。峰值勉强,均值,准峰值肯定过。
对于工程师有自制频谱仪能力的,研究包络检波就可以了。

楼主:
论坛里有很多工程师的示波器都是100M的。
也可以用示波器测试,自己做个LISN。由于示波器输入阻抗高,LISN直接焊50欧到地线(非负极。大地)
下图是我把dbuV转换成峰峰值

从测试标准来看,FM,TV波段,是很多单片机的晶振的谐波的高危区域。这些波档标准还贼严。
低频段,如LM2596 是150K的,标准就高达89mv(vpp),主要还是谐波,当然不采取措施,整个MW超标都是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SN是用于测量设备(向电源)传导干扰的基本网络,其提供了电源(输入电源和输入滤波并联电容)、隔离(串 ...

我仿真过:
这是EUT电源端到50欧电阻处的S11和S21

蓝色是S21,到了2M就阻抗匹配了,S11到2M反射增强。

下图是电源端到50欧电阻处

S11值接近1,S21接近0,电源处到50欧的干扰,150khz就已经不匹配了,被反射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透露下,什么频段

DC-DC的开关频率500k,1MHz、1.5MHz都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仿真过:
这是EUT电源端到50欧电阻处的S11和S21

这里的50欧是常规测量设备的输入阻抗(配置相应阻抗电缆)。接测量设备端无需那个50欧,测量设备输入端自带。另一个未接测量设备的网络则需要那个匹配端子。

如果是通常高频干扰(非射频段),那么无需考虑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的开关频率500k,1MHz、1.5MHz都超了。

这个频段,基本不是电解电容的事情。加陶瓷电容效果有限。
电源电路还是电感来的快。根据S参数,电解电容前面预留LC焊盘,这两个器件都不需要很大。根据emc结果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频段,基本不是电解电容的事情。加陶瓷电容效果有限。
电源电路还是电感来的快。 ...

电源传导EMI,基本考虑LCpai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传导EMI,基本考虑LCpai滤波。

我的产品很简单,对于那些搞开关电源的,大功率的要考虑成本。
传导也有差模和共模,我也准备自制lisn mate,可以把差模,共模分离出来。看着很简单,就两个磁环。我的LISN已经搞了两个BNC口,准备接这个东西。

lisn 原理图:

lisn mate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频段,基本不是电解电容的事情。加陶瓷电容效果有限。
电源电路还是电感来的快。根据S参数,电解电容 ...

你这个图,前面就是LISN,后面是带有LCpai滤波的被测物。前面的LISN中“50欧”部分就是测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前面就是LISN,后面是带有LCpai滤波的被测物。前面的LISN中“50欧”部分就是测量设备。 ...

这个LC滤波是从EUT往LISN侧看的。我以前没有看jz0095的书,都是从lisn往EUT看,设计LC滤波,L在前,C在后。
现在从EUT往LISN看,就是C在前,L在后。
这个不是典型的pi滤波,后面的电解电容基本上了几百K就是电感。几百k以下,EMI标准很宽。
所以我没有认为这是Π滤波。虽然是Π滤波的电路图。电解电容跟150k-30M没什么关系。现在要考虑器件高频响应了。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LC滤波是从EUT往LISN侧看的。我以前没有看jz0095的书,都是从lisn往EUT看,设计LC滤波,L在前,C在后 ...

这个LC(或pai滤波)包含在EUT内,这里测量的是含滤波的被测物。

设计时,可以通过调整滤波器观察其效果。

网友E:
我对低频电路技术了解不多,但是支持楼主将S参数应用于低频电路的实践。
实际上,S参数理论没有频率限制,从其定义和可以与其他参数互换上可以看出。但是将其引入到低频电路分析会有若干好处:
1. 丰富了现有低频电路理论的物理含义
2. 精细了低频电路的分析手段(入反射水平的衡量及阻抗失配,等)
3. 消除了高低频过渡的心理门槛
4. 统一了电路理论
统一了电路理论,指原理上的统一,但是处理技术上会有不同。

我现在不常来,看到感兴趣的就说上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低频电路技术了解不多,但是支持楼主将S参数应用于低频电路的实践。
实际上,S参数理论没有频率限制, ...

你搞射频,有什么微带电路的书推荐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搞射频,有什么微带电路的书推荐一下。

我在1980年代看的是清华的【微带电路】。

以我的体会,在3GHz以下的电路工程应用中没有必要掌握多深的程度,因此也不必博览群书。主要应该掌握其定性原理,即集中信号能量于信号线与地之间控制传输中的信噪比,当然也控制了对外辐射的能量,外加掌握使用特性阻抗计算工具。

介绍一些实用的传输线特性阻抗计算工具:https://www.mwrf.net/tool/rf/transmission/ (无法直接链接)

其中有不同计算工具的列表:

表中最实用的要算“共面波导计算器”:
在电路板空间有限条件下,信号线S周围不可能有太大的空间,而需要与地面相邻。当把间隙W加大后,就得到了微带线特性阻抗。因此该计算器具有较大的通用性。

还有供Win XP使用的线下同类计算软件,可以自己去搜索下载。我没搜过供Win10使用的线下工具。

这些计算精度已经足够好了,与专用软件差别不大,而且“工程中对精度的要求并不一定高”,这一点慢慢地去体会吧。高频没有想象的那样难,低高频过渡的门槛没有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