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气压传感器BM1383AGLV

楼主(2022-09-13):
PA, hp, hm, ar, sd
ROHM社区举办活动的时候拿到了评估的传感器,在Arduino上面跑过一次,今天再次拿出来用其他mcu跑一次,顺带总结一下。正品现货可以找ROHM原厂代理代理唯样,新人还有活动。

1、基本特性

压阻式气压传感器
内置温度补偿
I2C接口
压力范围:300hPa~1100hPa
平均功耗:3uA
运行温度:-40℃~85℃
小封装 :2.50mm2.50mm1.0mm
相对精度:±0.12hPa
绝对精度:±1hPa
主要应用:智能手机、医疗保健、移动设备等
2、引脚描述

DREG和VSS之间需要接一个旁路电容,大小为0.22uF;
VDD电源供电,VSS接GND,SCL、SDA用于I2C通讯,DRDY引脚一般用于触发mcu外部中断。
3、寄存器描述
4、软件设计4.1、寄存器定义以及参数设置定义

#define BM1383AGLV_I2C_ADDR          0x5D#define BM1383AGLV_ID1               0x0F#define BM1383AGLV_ID2               0x10#define BM1383AGLV_PWR_DOWN          0x12//PWR_DOWN[0]#define POWER_DOWN                  0x00#define ACTIVE                      0x01 //Reserved[7:1]#define BM1383AGLV_RESET             0x13//RSTB[0]#define MEASUREMENT_RESET           0x00#define MEASUREMENT_ACTIVE          0x01//Reserved[7:1]#define BM1383AGLV_MODE_CONTROL      0x14//mode [1:0]#define  MODE_STAND_BY              0x00#define  MODE_ONE_SHOT              0x01#define  MODE_CONTINUOUS            0x02#define  MODE_PROHIBITION           0x03//Reserved[2]//Reserved[3]#define  DEFAULT_1                  0x08//DRDY pin Enable[4]#define  DRDY_PIN_ENABLE            0x10#define  DRDY_PIN_DISABLE           0x00//Set the average number of measurement data[7:5]#define  AVE_NUM_1                  0x00#define  AVE_NUM_2                  0x20#define  AVE_NUM_4                  0x40#define  AVE_NUM_8                  0x60#define  AVE_NUM_16                 0x80#define  AVE_NUM_32                 0xA0#define  AVE_NUM_64                 0xC0#define  AVE_NUM_INHIBIT            0xE0#define BM1383AGLV_STATUS            0x19//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data ready bit[0]#define DATA_OUTPUT_AVAILABLE       0x01#define DATA_OUTPUT_NOT_AVAILABLE   0x00//Reserved[7:1]#define BM1383AGLV_PRESSURE_MSB      0x1A#define BM1383AGLV_PRESSURE_LSB      0x1B#define BM1383AGLV_PRESSURE_DEC      0x1C//Pressure data output (decimal extension 6bit)[7:2]//Reserved[1:0]#define BM1383AGLV_TEMPERATURE_MSB   0x1D#define BM1383AGLV_TEMPERATURE_LSB   0x1E
4.2、读取芯片ID
设备ID一般都是一个固定值,芯片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化在芯片里面了,只读,可用于检测I2C通信是否正常、检测芯片是否存在。

bool BM1383AGLVCheck(void){  uint16 chip_id=0;  chip_id=BM1383AGLV_ReadRegU16(BM1383AGLV_ID1);if(chip_id==0x32E0){return true;}  else{return false;}}
4.3、芯片初始化设置
主要是3个寄存器POWER_DOWN(12h)、RESET(13h) 、MODE_CONTROL(14h),其中
POWER_DOWN(12h)主要是设置芯片上电启动:

RESET(13h)主要设置芯片启动测量控制功能:

MODE_CONTROL(14h)主要用于设置芯片测量模式、测量次数、以及是否使用DRDY引脚:

芯片手册中也给了启动流程,先是往寄存器12h中写入0x01,延时至少2ms之后,往寄存器13h中写入0x01即可:

void BM1383AGLVInit(void){    BM1383AGLV_WriteRegU8(BM1383AGLV_PWR_DOWN,ACTIVE);//设置芯片上电    _delay_ms(5);//延时必须大于2ms    BM1383AGLV_WriteRegU8(BM1383AGLV_RESET,MEASUREMENT_ACTIVE);//启动测量功能    BM1383AGLV_WriteRegU8(BM1383AGLV_MODE_CONTROL,MODE_CONTINUOUS|DEFAULT_1|                                                           DRDY_PIN_DISABLE|AVE_NUM_8);//持续测量模式、每次测量8次、不使能DRDY引脚}
4.4、读取数据
读取数据之前,我们要先判断一下是否采样完成,涉及到寄存器STATUS(19h),当bit[0]为1的时候,表示采样完成,可以读取数据:

寄存器PRESSURE_MSB(1Ah) 、PRESSURE_LSB(1Bh)、PRESSURE_LSB(Least 6bit) ( 1Ch ) 就是采样出的压力值,需要转换为实际的压力值:

寄存器TEMPERATURE_MSB(1Dh) 、TEMPERATURE_LSB(1Eh)是采样出的温度值,同样的需要转化为实际温度:

void BM1383AGLVRead(void){  uint32 pressure_count=0;  uint8 pressure_m , pressure_l,pressure_d;float pressure;  uint32 temperture_count=0;  uint8 temperture_m , temperture_l;float temperture;while(BM1383AGLV_ReadRegU8(BM1383AGLV_STATUS)&DATA_OUTPUT_AVAILABLE!=DATA_OUTPUT_AVAILABLE);//等待当前测量完成  pressure_m=BM1383AGLV_ReadRegU8(BM1383AGLV_PRESSURE_MSB);  pressure_l=BM1383AGLV_ReadRegU8(BM1383AGLV_PRESSURE_LSB);  pressure_d=BM1383AGLV_ReadRegU8(BM1383AGLV_PRESSURE_DEC);  pressure_d=pressure_d>>2;//高6位有效  pressure_count=pressure_m<<14;  pressure_count+=pressure_l<<6;  pressure_count+=pressure_d;  pressure=pressure_count/2048.0;  printf(“Pressure:%.2f hPa\r\n”,pressure);  temperture_m=BM1383AGLV_ReadRegU8(BM1383AGLV_TEMPERATURE_MSB);  temperture_l=BM1383AGLV_ReadRegU8(BM1383AGLV_TEMPERATURE_LSB);  temperture_count=temperture_m<<8;  temperture_count+=temperture_l;  temperture=temperture_count/32.0;  printf(“Temperture:%f ℃\r\n”,temperture);}
4.5、测试读取数据

4.6、进入休眠

void BM1383AGLVSleep(void){   BM1383AGLV_WriteRegU8(BM1383AGLV_RESET,MEASUREMENT_RESET);   _delay_ms(5);   BM1383AGLV_WriteRegU8(BM1383AGLV_PWR_DOWN,POWER_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