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拆解个带步进电机的小风扇

楼主: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21ic小可爱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每逢佳节胖三斤,大家节三天小长假在家干嘛了?我只休两天,第三天就开始搬砖了,今天上班第二天。上菜吧。
本次拆解,经过官方同意的拆解。刚刚的拆解解说,没有上传完,关闭编辑了,所有文字都没有了,再重新编辑一遍了。

这个奥睿科小风扇是同事不用的,给了我,他说因为已经坏了。坏的原因是因为两个按键功能。左边开机按键,没有反应,右边摇头按键,按住之后是调档位,摇头功能没有了。然后联系客服,客服直接给补发了一个新的,这个旧的就轮到我手里了,在我手里当然是直接拆了。
整体照片,白色搭配中间的黑色,还挺漂亮的

风扇由7个扇片组成的。

白色底座,后面一个type-c的充电接口。
底部参数,型号是YT-N9C电池电压为3.7V
额定功率2W
电池容量为3000毫安时
揭开底部的橡胶垫,漏出4颗螺丝,直接拆下。

打开以后露出了主要的部件。有两节18650电池。一块主板。一个摇头电机。还有一个充电接口。整体的线材是使用的泡沫棉固定,可以有效的防止线材的晃动,减少故障率。

主板中间一颗芯片,旁边有七个三极管贴片,主板通过两颗螺丝固定,左右各有一个接口,左边接口是通到顶部风扇,给风扇电机供电,右边接口,直接连接到电池,两端的焊接线为typc-c接口供电线,直接焊接主板上。

整体拆下来就有三个部件。电池,摇头,电机,还有主板。

主板背部采用了两颗按键。左边一颗是负责开机还有调档位功能,右边按键是风扇的摇头功能,顶部5颗LED,左边两个是红蓝灯,红色代表正在充电,蓝色亮是充电结束,右边的led123是三档调速对应的风速。右下角还有一颗贴片三极管,右边的接口是五根线,接在摇头电机上,负责控制风扇摇头。左下角芯片看走向。是通到顶部LED,应该是与充电有关的芯片吧。
生产日期为20220406。

主板这个背面这颗芯片应该是控制电机摇头的,芯片走向Q3456三极管贴片。

看下电池,两颗18650电池,没有任何生产标识,也有可能是标记在到个电芯上,外面使用热收缩合并在一起。按照标注的3000毫安算,应该是用两节1500毫安的18650电池,续航方便,我问了下同事,早上八点到12点没有问题,下午1点到三点左右吧,没电了,那么续航应该在6小时左右吧。这个时间还是可以的,应付日常生活,够用,充电的话,直接使用C口数据线就可以充电,我还发现个问题,用自己电池,打开三档,然后插上充电器,三档的风速明显的提高,可能供电电流增加,风扇转速也提高了。

摇头电机,是一个五线的电机。开始我以为是个步进电机,问李工,李工也说是一正,一负,D+D-,还有一个控制线,我去某宝搜索一下这种电机,叫4相5线电机,多用于家用摄像头云台,或者空调排风口的那个摆动电机。具体供电,为啥是5根线,没搞明白。

电机底部有8个孔,用于散热吧,电机线也有泡沫胶固定。

摇头杆,电机杆插在这个扁孔,然后进行左右摇头,忽然想到了这个摇头的电机,5根线的功能会不会像那种倒顺开关,正反转开关那样,因为这个电机不是一个方向一直转的,是转到某个位置后,停止,然后反向转,进行摇头,或者通过贴片三极管,来实现摇头的功能。
风扇的里面也有一颗8脚芯片,是控制转速,还是控制电流的不太清楚,还有一颗三极管。

风扇可以上下活动大约有15度吧,可以调节风扇角度

跟奥睿科客服的聊天记录,风扇不摇头了,客服说发视频看看,然后发过去后确认确实是摇头按键变成开机键,并且无法摇头了,客服直接要地址补发了一个新的,这个服务确实不错,新的风扇已经开始使用,这个我直接拆了,拆完后功能没有研究出来,为啥按键会失灵,但是不摇头,只能转,也能凑合用,就不继续拆解那个(步进电机)了,

说起奥睿科,这个品牌,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只是做硬盘盒的,现在才知道,原来他家公司叫做元创科技,涉及的东西种类也挺多,数码配件,如硬盘盒,扩展坞,数据线,充电器插排,近期发现还跟新能源扯上关系了,研究了下面这款充电枪。支持可预约充电,就是可以定时在用电低谷时候,充电有一定优惠,好像是0.3元一度电。还有一个防尘防水的收纳包。
奥睿科率先把"EASY YOUR PC"理念以及优化用户使用体验导入工业设计中,提出了“易用,最佳用户体验”、“产品至上(Product First)”的设计观念。专业的设计、研发团队和拥有多年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设计合作经验,使奥睿科拥有广阔的市场与原创的设计资源,对国内外的市场特性有深入与客观的理解。
这款是同事购买的,使用体验不错,十米充电线,充电电流能达到将近16A,不知道啥时候能沦落到我手里。

显示当前充电电流,还有电压,充电时间,还有电量,底部两颗按键。

充电头,还搭配着保护盖,用防丢绳固定着。

这个应该是扩展坞里的天花板了,包含各种接口,一共15个接口,有8K高清,光线接口,USB3.2,雷电3,据说主芯片是与因特尔合作,搭载最新Intel的 Thunderbolt 3芯片拥有Thunderbolt 3官方认证 传输速度更快. 性能更稳定 更多兼容。支持单屏8K,或者双屏4K,雷电3的接口意味着什么呢?40Gbps的速度,1秒传输2.5G文件吧。这速度,直接不用等待了。看看那天能不能有点小问题,或者看着不顺眼,就直接上螺丝刀。

这个UFSD快闪优盘,读写速度能达到400M/s,价格也不便宜,比固态硬盘贵一些了,据说里面也是跟固态硬盘一样的方案,有主控,缓存再加上存储颗粒,这个也没办法无损拆,金属结构,拆了无法复原。

100瓦快充数据线跟这种普通的扩展坞也是没法拆解,扩展坞连螺丝都没有,直接卡扣设计,拆开后就太丑了。

大家一起讨论下那个五根线电机,到底是普通电机,还是步进电机,步进电机的话需要驱动板,价格成本就会提高,这款风扇的价格在某东为69元,贵不贵?

下次拆解一个指纹打卡机,上次被电算人员要当垃圾处理的,被我拦下来,他说是好用的,只是公司不使用这种了,要当垃圾扔,下次我拆开研究下,看看里面怎么样。
本次拆解,就这样吧。
欢迎各位一起讨论电机。

网友A(2022-09-13):
1.那个是步进电机,是空调扇叶板的电机,零售4.00左右,不需要驱动,直接单片机IO就行,有的单片机会有几个io能下拉大电流,能有60-70ma
2.按键是用电阻分压的,看看是不是有电阻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那个是步进电机,是空调扇叶板的电机,零售4.00左右,不需要驱动,直接单片机IO就行,有的单片机会有几个 ...

好的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 采购 估计 更便宜 或许 6毛钱 一个 哟 。

哈哈,这成本这么低吗

网友:
成本这么低吗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