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ython与STM32F103串口通讯

楼主(2022-09-13):
serial库安装
  1. pip install pyserial

python上位机代码
以下功能具体封装成函数了,在实际开发中,接收数据可以和线程配合使用。实现了循环发送与接收
  1. import serial

  2. # 串口打开函数
  3. def open_ser():
  4.     port = 'com5'  # 串口号
  5.     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
  6.     try:
  7.         global ser
  8.         ser = serial.Serial(port,baudrate,timeout=2)
  9.         if(ser.isOpen()==True):
  10.             print("串口打开成功")
  11.     except Exception as exc:
  12.         print("串口打开异常",exc)
  13.
  14. # 数据发送
  15. def send_msg():
  16.     try:
  17.         # send_datas = input("请输入要发送的数据\n")
  18.         # ser.write(str(send_datas).encode("gbk"))
  19.         # print("已发送数据:",send_datas)
  20.         send_datas1=875
  21.         ser.write(str(send_datas1).encode("gbk"))
  22.         print("已发送数据:",send_datas1)
  23.     except Exception as exc:
  24.         print("发送异常", exc)
  25.
  26. # 接收数据
  27. def read_msg():
  28.     try:
  29.         print("等待接收数据")
  30.         while True:
  31.             data = ser.read(ser.in_waiting).decode('gbk')
  32.             if data != '':
  33.                 break
  34.         print("已接受到数据:",data)
  35.     except Exception as exc:
  36.         print("读取异常",exc)
  37.
  38. # 关闭串口
  39. def close_ser():
  40.         try:
  41.             ser.close()
  42.             if ser.isOpen():
  43.                 print("串口未关闭")
  44.             else:
  45.                 print("串口已关闭")
  46.         except Exception as exc:
  47.             print("串口关闭异常", exc)
  48.
  49. if __name__ == '__main__':
  50.     open_ser()   # 打开串口
  51.     while 1:
  52.         send_msg()   # 写数据
  53.         read_msg()   # 读数据
  54.     close_ser()  # 关闭串口
stm32端程序
在这里32 的程序没必要太复杂,就写一个串口程序方便测试就行。
以下的32 串口程序的功能是:将接受到的数据原封不动的发送回去。
led的功能只是一个指示功能,表示32系统正常运行。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
   //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配置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Usart1 NVIC 中断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char 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r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USART_SendData(USART1,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 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LED  IO口配置***********/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3;//PC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LED闪烁***************/
void display1(void)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点亮
  delay_ms(1000);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熄灭
  delay_ms(1000);
}
/***********主函数**************/
int main()
{
SysTick_Init(72);
LED_INIT();        //led初始化
USART1_Init(9600);//串口初始化,自动开启串口中断,进行数据自动接收和发送
while(1)
{
  display1();// led闪烁表示系统正常运行
}
}

网友A(2022-11-26):
Python也能做上位机啊?挺好玩啊

网友B:
python用的是啥开发环境?

网友C:
现在好像用python写脚本的比较多,再弄弄数据处理之类的

网友D:
感觉挺不错的,就这点儿代码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E:
STM32串口还是比较简单而且好用的

网友F:
楼主可以试试cubemx,做底层搭建的话,更快

网友G:
自己写串口上位机挺好,可以拓展拓展,丰富一下上位机工具

网友H:
话说,python的话,开发起来简单么?

网友I:
这种语言一般需要掌握什么啊?就脚本语言就行么?

网友J:
根据这个python写的串口助手比较简单啊,没用多少代码就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也能做上位机啊?挺好玩啊

对啊,Python可以做的东西非常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python用的是啥开发环境?

PyCharm,这个是专门用于Python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像用python写脚本的比较多,再弄弄数据处理之类的

对的,还有机器学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python的话,开发起来简单么?

非常简单,小学生都可以上手开发的一个开发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语言一般需要掌握什么啊?就脚本语言就行么?

Python就是一种语言,只要会用它的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写串口上位机挺好,可以拓展拓展,丰富一下上位机工具

对的,主要可以做调试工具用!

网友K(2024-11-04):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L: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M: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