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上下拉电阻的一些分享

楼主(2022-09-13):
咱们做STM32开发的都知道一般IO口设置时都会有上下拉电阻选择,那么这些上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如何选择上下拉电阻呢,下面咱们一起看一下:

1、上下拉电阻的作用
上拉(Pull Up )或下拉(Pull Down)电阻,两者统称为“拉电阻”,作用:将状态不确定的信号线钳位至高电平(上拉)或低电平(下拉),使之信号确定稳定,减少干扰作用。

2、如何选择上下拉电阻
下拉电阻使用情况:
当我们希望某个引脚不控制时为低电平,同时控制时可以为高电平,如高电平有效的使能控制信号(EN),应使用下拉电阻。保证在上电后或运行中即使受到干扰仍为低电平。就是当EN不接通时,引脚直接接地为0V,当EN接通时,引脚上就高电平3.3v(以3.3V为高电平为例),IO口就是有输入。
上拉电阻使用情况:
对于低电平有效的复位控制信号(RST#),若处于悬空状态,刚上电或运行中受到干扰变成低电平,会导致错误复位,此时应该用上拉电阻。RST没按下时,走的VDD这路有电流流入IO口,当RST按下时IO口立马接地,IO口就是0V。
目前这2种居多,当然还有其他情况,后期咱们遇到了再详细介绍说明!

简单总结就是:若引脚为高电平输入一般使用下拉电阻,当为低电平输入信号有效时一般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A:
下拉感觉用的比较少,一般都是用上拉!

网友B:
嗯,我也都是上拉

网友C:
可是我用的就是下拉啊

网友D:
我一般就是用的下拉较多,因为一般我是按下高电平有效

网友E:
很好!讲的很实用,一般都会用到上下拉电阻,还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