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MUC HC32F460同样的程序运行速度不一致

楼主(2022-09-13):
华大MUC HC32F460同样的程序运行速度不一致,在不加BOOTLOADER的前提下运行的速度远低于加了BOOTLOADER的运行速度。
问题补充:①Bootloader的的时钟初始化与应用程序的时钟初始化是一致的
②在不使用Bootloade的情况下应用程序直接烧入在FLASH的0x0地址的运行速度远低于在使用了Bootloader后应用程序的烧入地址为0xA000
的运行速度
③测试代码是一致的为软件模拟的延迟,如下所示
  • void delay_ms( uint16_t ms )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uint32_t ms_t = 100 * ms;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while( ms_t-- );

  • [color=rgb(119, 120, 136) !important]

    }

网友:
测试代码一致的话,是同一个工程吗?编译器优化等级和设置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