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x读保护设置

楼主(2022-09-13):
一般使能读保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在程序中调用库函数来使能读保护;另一种我们通过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工具来使能。这里我们来讲一下利用国民的上位机工具来设置/解除读保护。
首先连接设备,可以利用JLINK,USART,USB方式
然后在左上角常用操作可以选择使能或者解除读保护,这里解除读保护是指解除读保护L1,因为L2保护安全等级比较高,一旦使能便无法接触

楼主:
从信息栏看到可以成功使能并解除读保护

楼主(2023-02-24):
大家注意L2读保护是不可逆的哦,最近有朋友使能了L2,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A:
是不是不可逆的,如果锁死之后,就需要换芯片了?

网友B:
如果要是不可逆的,是不是需要更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是不可逆的,是不是需要更换芯片?

是不可逆的,一旦使能之后就没办法改代码了

网友C:
怎么接触读写保护

网友D:
这个是防止代码被读取出来的吗?

网友E:
N32G45x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F:
N32G45x的读写次数有限制的吗

网友G:
安全等级需要注意什么